Ni-CD镍镉电池恒流充电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0-09-24):
Ni-CD镍镉电池恒流充电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可以,但不做智能检测(限温、限压、负斜率检测)的话很容易把电池充坏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充电电流适当的话。

楼主:
楼上您好,恒流充电,电流在一百三十毫安给镍镉电池充电,怎么样

网友B:
一般取值电池容量的5-10%来作为充电电流就好了。

网友B:
最好有此电池的充放电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