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爱好单片机小开发——智能仓鼠喂食器,附源码

楼主(2010-09-24):
呵呵,本人喜欢养仓鼠,正好大三开单片机课了,于是就想搞一下单片机应用,在突发奇想中,想到了用单片机做一个智能仓鼠喂食器,这个项目似乎蛮有味道的,于是乎就开展起来了,以下图片为我设计的文件图,哈哈,展示给大家看看,呵呵
其中里面设置的软件狗WACTH DOG,防止程序跑飞,以及时间修正功能,TIME CORRECT

楼主:
首先,提交设计思想:
仓鼠喂食器的工作方式如下:

    实现方式:第一次喂食时间设定,用于设置什么时候喂食

                     第二次喂食时间设定,用于设置每隔多长时间为一次食物

                     食物供应量时间设定,用于控制喂食量,通过电机旋转将食物送出,    控制电机通电时间即可。

               同时可以添加一些功能,如加入水阀,来控制水供应,以防水不够仓鼠喝,采用水检测装置,即缺水时,阀门自动打开并供应水,水满时水阀自动关闭

楼主:
设计的电路图:

楼主:
设计的PCB文件:这是原来设计的图,一开始不会弄,出现死铜,所以接下来的做了修正

楼主:
后来优化版的PCB:

网友A:
作为学生作品,不错,表扬下,不过问下仓鼠是啥呀?

网友B:
铺铜时死铜必须去掉,这个没一点意义

楼主:
呵呵,再展示一下,我设计的结构原理图哈哈:

喂食器部分:

楼主:
饮水部分:

楼主:
呵呵,在这里发帖就是爽,没人茶楼,接下来发送本电路的源程序

楼主:
说明内容以及源程序:

网友B:
呵呵,这个水箱得能拿上拿下才能用:)

个人觉得:
如果仓鼠不会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撑死的话,用喂**食的不就行了?
当然,要饮食定量的话那就用自动投料吧:)

楼主:
呵呵,这是我大二下学期的暑期作品,采用的是状态机思想,支持多任务,有菜单程序,有按键扫描程序,有LED显示程序,没有采用数码管,这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程序的思想是利用,中断来给每个任务设立时钟,
按键支持复用功能,由于采用的是按键复用,即支持两个键同时按,所以,采用的是按键提起后,传送数据,不过在手不放开的过程中,对其他任务的运行没有影响,其中系统中主要由两路构成,一种是原状态运行程序,还有一个是设置程序,在设置过程中,不会停止原程序的运行,只有设置好了后,才改变原来状态,这与,钟表设置的原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所以我第二张PCB图做了修正接地了

网友B:
嗯,进步很大。

大二时就会活学活用状态机了,说明自学、领悟能力不错,这条路还是深有可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鼠科的一种,尾巴短,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如果放在上面就用电磁阀,放在下面就用水泵啦,哈哈
呵呵,仓鼠虽然不会吃的不知道饱,但是容易挑食哈哈,不然好吃的全被它挑了,怎么办,呵呵,我这作品纯属娱乐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这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学习状态机思想以及多任务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您的鼓励,我会再接再厉的,:)

楼主:
呵呵,没人顶哎,想看看别人的意见哎

网友C:
路过,但是没意见!

网友D:
呵呵!

不错不错,大二就有此水平了,顶

网友E:
水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网友F:
铺铜间距太小了,这种电路设个20-30mil就好了

网友G:
04年宠物用品展的时候见到有一家卖这个东西的。

不过根本卖不出去了,宠物的价值就在于和人之间的互动,没有了这个互动,这个宠物也可以烤吃掉了。。。

这个东西很容易导致动物吃撑了等。。。

更好的办法就是:把笼子分两个区,一个区为休息区,另一个为餐区,第一次先放一点点下来到餐区,然后检查宠物何时到这个区获取食物,记下这个时间,然后再分步定量下放食物,检查宠物在什么时候吃饱离开,把这些做成一周的**表,以后下放食物还需要协同这个表配合。

其它还有很多细节,俺们当时和很多用户讨论过,不过没什么市场真正需要。

网友H:
我们正要做个喂食小猫的系统呢,我也大三,哈哈,和楼主有的商量了

网友B:
其实,做这个也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比如你上课、上班去了,总不能把宠物带去上课、上班的地方吧?那就只能放家里咯~
这时,宠物就一直放家里饿着、渴着???

网友H:
拼硬件,肯定不如楼主,只好在软件上下下功夫,就是有一个对喂食系统的反馈,把食物倒在碗里,这个碗是放在压力传感器上,到了设定好的时间就记录下数值,将这个值或者δ值送回到单片机中,借此调整倒入食物的量,(你的是螺旋旋转的时间,我们的是步进机带动叶片的旋转量,感觉你这个要更为精细).也就是保证宠物不会撑死,最后加入和计算机通信,上位机端的软件读取记录的数据,绘制曲线图,给主人看,能够让主人在没人照看宠物的时候对它的饮食有了解.还能有一种成长日记的体验在里面.正如25楼所说,达到一种交互,其实寄托到宠物商店或送到别人家暂时照看,这种陌生的环境很伤宠物的心啊.
借楼主贵贴,望得到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谢鼓励,我也是初入门道,里面的门还多呢,我还要一个一个的打开,深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水这个装置的确不需要,不过有人提出,要弄就要弄功能齐全一些的,所以,我就额外加了一下,不过,这个功能的确不需要这么复杂,我设计这块,纯属娱乐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指导,可是,我在铺铜时,没找到设置选项,可否指教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个纯属一时心头热,呵呵,不过你下面写的喂食物的方法,还真新颖独到,蛮“人性”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正是考虑到这点才做的,因为暑假我要出去旅游,所以宠物没人照顾而想到做喂食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额,思想不错,很是独到,望您开发出这样的产品瞧一瞧:victory:

网友I:
老师和教材是怎么教学生的,居然用 EQU 来分配变量,也不嫌麻烦。

网友J:
呵,顶一下。。。。
顺便问一下,仁兄是用啥软件绘制结构原理图的呀(就是那个喂食与饮水结构图)?觉得形式挺好的,也想借个路走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额,用DATA么,我主要是用习惯了呵呵,

网友I:
用DATA与用EQU一样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懂了,请指教一二

网友E:
这是习作,给个120分都不过份。
当然,离工程要求距离还是很远的。

网友K:
怎么是汇编的呀

网友L:
不错,加裤

不过还是有点为你的小宠物的安危担心。。。。。

楼主:
44# 流行音乐 哦,ds,我去找找资料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在网上学了不少,终于理解了,汗现在才发现自己写的代码多么繁琐,呵呵,还是DS好用啊,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M:
采用的是状态机思想,支持多任务?广义的多任务吗?

网友N:
呼呼,新来的,顶顶顶,仓鼠能吃么?

网友E:
老鼠可以吃的。秋收结束之后开吃、壳斗树开花停止吃。

网友O:
不错,知识比较广,呵呵

网友O:
老鼠的那个美味……号称一鼠当三**,当然老鼠起码要8两以上的那种。小时候稻谷收割结束开始布线电老鼠,就是青年和小孩狂欢的夜晚

网友P:
来欣赏下,很不错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恩,任务之间的切换时直接用跳转的,实际上就是在主程序里面,不断的查询每一个任务,只不过每个任务分配给自己的时间相对短而已,不是像普通任务一样完成了再放弃CPU,而是根据当时的状态以及信号量来决定运行程序中的哪一部分,运行完后放弃CPU,

网友Q:
年轻有为 后生可畏

网友R:
楼主好有意思呀!呵呵

网友S:
如果放点敌敌畏 效果更加!

网友T:
仓鼠是很聪明的动物,楼主只要设计一个控制面板,上面放上“吃饭”、“喝水”、“游戏”、“加热”……等一排按键,时间一长,它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的。给宠物充分的自由,让其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宠物的最大尊重。即使哪天“越狱”了,你也不要伤心,它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网友U:
61楼比较牛

网友V:
可以继续扩展思路,用于老龄社会的家庭护理。人老了,自己不会吃,就来个自动的喂食系统

网友W:
:lol想起当年.小时候在村子外面..用电猫去电老鼠..半夜回来:

拔了皮...去内脏...清洗..切块...来点料酒.五香粉.姜..蒜...等....炒炒一会...实在是香.....再配二两.

网友X:
楼主的,结构图 用什么软件画的,画的挺漂亮的。

楼主:
66# chenlubin1988 呵呵,用的是普通的PS

网友Y:
你好,我现在也在学习单片机应用,我问下在单片机的外围电路中,为什么要加那些电阻,3级管,我不知道原因。可以给我讲下吗?我QQ534273165,谢谢。

网友Z:
仓鼠是很聪明的动物,楼主只要设计一个控制面板,上面放上“吃饭”、“喝水”、“游戏”、“加热”……等一排按键,时间一长,它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的。给宠物充分的自由,让其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宠物的最大 ...
引用 网友T:
:lol
有意思

网友AA(2011-03-08):
顶了,我LP让我做喂龙猫的.新人

网友AB:
好!挺有创意,而且有实现创意的尽头和思路,非常不错:lol

网友AC:
呵呵,我顶你。做得很棒。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定时?

网友AD:
又是挖坟?

网友AE:
呵呵,我顶你。做得很棒

网友AF(2011-09-10):
螺旋片那弄得?

网友AG(2013-04-23):
引用 楼主:
呵呵,没人顶哎,想看看别人的意见哎

增加个称重的设计,就可以检测是否会过量进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