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0-09-24):
sorry 问题在2楼

楼主:
那4个二极管怎么保护啊,比如说Q13和Q16导通,又突然停止的时候,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怎么样的,先流过D9,但是D10流不过啊,Q14,Q13也都是截止的
?????????????????????

网友A:
额,发错板块啦,不过保护的目的是M两段的不会超过0.68*2+VCC,所以起到了保护作用

楼主:
3# singleywy 不懂,到底在保护谁啊,三极管吧??

楼主:
保护Q13还是Q15啊???

网友B:
比如说Q13和Q16导通,又突然停止的时候,电机的感应电动势应该怎么样的:先流过D9,再流过电源,然后流过D13构成回路。

续流管用4148是有问题的,续流管的额定电流不能低于电机的正常电流。

网友A:
5# nicker88 保护四个三极管,使得加在各个三极管上的电压不会超过0.68+vcc
不过不能采用4148因为最大的IF仅为100MA

网友C(2013-08-08):
我觉得是防止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