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的SD卡接口布线必须严格等长吗?

楼主(2010-09-24):
前段时间设计了块2416的板子,调试的时候发现,SD卡启动不成功,虽然SD卡的引脚上有信号出现,但似乎启动代码没有成功copy到DRAM中去。

查了原理图,没发现什么错误,看了三星官方评估板的原理图,发现上面标注要求SD接口走线必须等长,而我当初设计板子时,考虑到SD卡接口时钟频率不高,走线就没做等长,是这个原因吗?各位设计过2416的前辈,把SD卡接口都等长布线了吗?

网友A:
没有必要,SD卡速度并不高.

楼主:
2楼,3楼两位兄弟,我有点晕了。

我自己感觉也没必要,SD卡时钟频率不高的,但不知道三星为什么这么要求:dizzy:

网友B:
那就的看你想把SD卡的读写速度做多快了。

比如老x现在用的TF卡,读写速度可达十几M字节每秒,你说它的时钟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假设是15M字节/秒的读速度,因为是四位并行总线,CLK的速度大约是30多M.这个信号不算什么,只要别离谱.

网友C(2011-03-29):
视乎SDIO的时钟设置,高速的时候长度相差太多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