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的夹断电压Vp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0-09-24):
大侠们,这几天我又重新开始看教材了,康华光的那本。
看到JFET这里,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书上这样给Vp定义的:
夹断电压Vp:由式(Vgd=Vgs-Vds=Vp)和图(下图)知,当Vgs=0时,-Vds=Vp。但实际测试时,通常令Vds为某一固定值(例如10V),使iD等于一个微小的电流(例如50uA)时,栅源之间所加的电压称为夹断电压。从物理意义上来说,这时相当于图中的夹断点延伸到靠近源极,达到全夹断状态。考虑到靠近源端纵向电位差接近于零,源端耗尽层两边的电位差可认为是Vgs,所以此时有Vgs=Vp。
我就是想问一下,红色字体的这句话,是不是说,Vds接近于零?
但上文中又说了,Vds=10V的呀。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大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最初,在Vds上加10V的电压,然后,慢慢使Vgs减小,减小到是的沟道出现全夹断的情况,此时的话,Vds将会下降到0V了,多余的电压跑到Rd上去了?

网友A:
不是“Vds接近于零”,而是Vds接近于电源电压,VRd接近于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点不明白
VRd接近于0了
那么,漏极的电位,应该就接近于VDD了
源极的电位,应该是保持为0的。
就是说Vds=VDD了
那么,Vp=Vgd=Vgs-Vds=Vgs-Vdd了
那怎么又说Vp=Vgs了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J型场效应管是耗尽型的,栅极没电压时是开通的,必须栅极加负电压才会关断。

注意图中的Vgg,这是个负电源,Vgd=Vgs(负)-Vds(正)=Vp(负)

楼主:
如图所示。
究竟那条曲线是VP?
V(J1:g)-V(J1:s),还是V(J1:g)-v(J1:d)
V(J1:d)=10V,V(j1:s)=0V
但是V(J1:g)-V(J1:s)和(J1:g)-v(J1:d)是不一样的。
大侠,跪求

楼主:
大侠帮忙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