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供电的问题

楼主:
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笔记本是可以用电池供电的,我的问题是,当使用220的电源时,电池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1.如果一直都由电池供电,那将降低电池的寿命。
2.如果电池不工作,在切断220的同时,将电池接到电路里的这一过程中,谁负责为笔记本供电?

网友A(2010-09-24):
使用交流电时,只要电池已安装,电池要么处于充电态,要么处于待机态,外部电源切断时,电池会自动接入,该动作由切换电路自动进行,切换电路由外电源和电池共同供电,外电源优先。电池的寿命由充放电周期数和使用条件共同决定,长期不用也会降低寿命,所以该用就用。

网友B:
我就是做笔记本的,给你上个图看看,呵呵

网友C:
切断220V时,会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基本无延迟。3楼的那个是充电器单元。
还有个切换单元。实际上就是硬件检测,你可以理解为外接电源带动一个继电器,自动把笔记本的供电源头切换到外接电源。当外接电源拔出后,继电器释放,自动切换到电池。
当然,笔记本内部使用的是MOS管。原理一样。

我觉得如果笔记本99%的时间是固定场合用的话,如果真的想延长电池寿命,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可以把电池充饱,取下。平时就用adaptar就可以了,但是要记住,隔一段时间,比如最长不要超过半个月给电池充一下电。不要等电池自放电下降到0,否则电池内部永久保护,报废了。

网友D:
我用的是thinkpad  他有个软件,可以设置当电池电量低于电池总量的任意百分比才开始充电,我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