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如何用程序检测NTC

楼主(2010-09-24):
我现在做一个用NTC控制温度的产品,客户要求要进行NTC无反应检测(就是NTC阻值不变化),现在遇到难题了,不知道各位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急死我啊

网友A:
哈哈,我没有过NTC,电阻不变不是很好检测嘛

网友B:
NTC阻值随温度变化的,NTC阻值不变如何检测温度?

网友C:
测试NTC上的电压就知道NTC阻值变化,当然要设置个波动范围。

楼主:
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就是恒温的时侯会误判啊

网友B:
什么事误判?!

误判什么呢?

楼主:
yewuyi,你好!
是这样的,我现在每0.5S检测NTC阻值,如果在16S(客户要求)内阻值都没有变化,判NTC失效,但是,被测体在80-90度的时候,温度变化很慢,20S/度下降,在这里就误判NTC了。

网友D:
那你人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如果人来判断认为是正常,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加进程序里去呢?

网友E:
用两个或两个以上NTC同时工作就好了,损坏时总有先后顺序,这时就能判别NTC失效了。

网友E:
如果只用一个NTC,你是无法知道是NTC坏了,还是温度真的没变化。

楼主:
多谢老X, 我上面提到的现象是正常的。做的事电烫斗,因为是控制7个温度档位,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如在用一会就拔电(断电)然后又上电等,将会在不同的时刻出现误判,现在我把时间延长到24S,在调试没有发现误判,但是,客户要求16S,:L

楼主:
如果只用一个NTC,你是无法知道是NTC坏了,还是温度真的没变化。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的情况是知道NTC是好的,而且温度可以控制的,就是会误判NTC失效。

网友F:
呵呵,一个闭环自控系统是有差调节、负反馈控制才达到恒温的。NTC传感器在220V一直加热情况下,16秒之内温度不变化、阻值不变化?那还叫有差调节自控系统吗?干脆不要负反馈控制得了,反正16秒之内它是恒温、没有差值的系统,用不着闭环负反馈控制。

即使拔电、上电使用,意思一样。只要通电温度必然变化。

网友G:
给NTC略略加热?然后判断?10秒加热一次?

网友H:
损毁的状态如何?断丝检测可以主动给它通电试试。

楼主:
要检测NTC的4种状态,即正常,开路,短路和无反应。因为要每一档控温在+-10度,所以不能定时加热。

网友B:
NTC和一个固定电阻串联,MCU的一个IO口接在串联电阻的一端,串联电阻的另一端接地,串联电阻的中心抽头接MCU的AD。

下面就是想怎么检测就怎么检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我就是那样接的。

网友I:
adc后分段比较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我现在按照不同工作状态,采用不同的判断时间,总算解决了

网友J:
有始有终,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