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35编译问题

楼主(2010-09-24):
我用MPLAB编译PIC12F635程序,是asm文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提示:
Error[113]   E:\PRO\TEST\TEST.ASM 24 : Symbol not previously defined (LABEL_0xB7)
Error[129]   E:\PRO\TEST\TEST.ASM 55 : Expected (END)
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程序代码比较长,就不贴出来了。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那位大哥出来解释下

楼主:
好像call或者goto的跨度,稍微有一点大,就会出现这种报错

楼主:
之前跨度再大都是可以的,怀疑是不是和MPLAB的配置有关?

楼主:
解决了,和keil的编译器一样,有时候会躲在程序后面有看不见的符号。导致编译通不过。
就是不知道我这5分该给谁挖~~
都没人搭理。。又不能给自己:(

楼主:
赶紧来个同志把分领走~~~~~~~~~~~

网友B:
113错误可能是发现了一个错误的符号:LABEL_0xB7
129错误可能是汇编编译器没有找到END结束符,ASM文件都需要以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