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编译设置 又是f__stext问题

楼主(2010-09-24):
我从一台电脑的程序(可以通过编译)复制到另台电脑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error clnk cap4stm8.lkf:1 prefixed symbol f__stext in conflict (debug\crtsxf.o debug\crtsxf.o)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cap4stm8.sm8 -mDebug\cap4stm8.map cap4stm8.lkf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我试过
把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改为extern @near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也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A(2014-05-13):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
我的找到原因了,顺便也给以后有需要的说下,是我用那个免安装版“CXSTM8”,我用一个安装**版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