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清洗

楼主(2010-09-24):
请教各位,装饰用的醇酸清漆可不可以涂在电路板上起保护作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俺这清洗还是本土企业乐化牌的。

网友A:
看你的绝缘等级、介点系数等要求了,不建议使用,对PCB和元器件是否有腐蚀性也难讲,应该用专用的三防漆。

网友B:
既然大家都用三防漆,就别费神考虑醇酸清漆了,用上了还担风险。
还是跟大伙一样选三防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