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 PD7不进中断

楼主(2010-09-24):
我用STM8S207时发现PD6可正常进入中断,但PD7却不能,设置如下:
GPIO_Init( GPIOD , GPIO_PIN_7 ,GPIO_MODE_IN_PU_IT);
我开始认为是选项字节要设置一下,但手册上意思好像是不用设置,手册资料如下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图中的OPT2默认值为00.

网友A:
什么电路?

楼主:
我就测试了一下

网友B:
外部中断那两个寄存器有没有设置啊。如果设置了,开了总中断,应该是可以进入中断的。

网友A:
请外加个5~10K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你搞错中断入口了,PD6和PD7是不一样的中断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