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版主,外设库3.3.0版本有BUG吗?

楼主(2010-09-24):
听别人说的,研讨会上说这个版本有BUG,用SWD调试时会卡在SystemInit()函数中,要在编译器的linker选项下重新设置库的入口。
怎样设置?
如果用jtag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A:
研讨会上有这样说吗??

网友B:
库是有源码的,有没有BUG,分析调试一下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C:
你听错了!而且错的离谱,:Q

实际是IAR 5.50与STM32超值型探索套件上的STLINK配合有问题,当使用STM32固件库3.3.0时,SystemInit()不会自动被调用,需要在用户程序main()的开始调用一次SystemInit()。

网友D:
楼主看来没有认真参加研讨会:lol

网友E:
楼主研讨会时走神了吧:lol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我用3.0.0没发现这个问题啊,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SystemInit()是库函数还是用户写的?

网友G:
不认真听课,打PP

楼主:
不认真听课,打PP
引用 网友G:

我没去研讨会,听别人说的,那人又记不清了,所以来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