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了个电容,为何电压波形变成这个样子,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0-09-24):
好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电路分析,今天遇到个问题:
为了增加产品可靠性,在原先一个二极管电灯电路中串了个电容(10nf),没想到发光二极管只在上电一下闪一下,就再也不点亮。
二极管激励源是交流2M信号。不串电容时二极管可正常点亮,波形如下附件1,这个波形很容易理解。
但是串了个10uf的电容之后,如果串组小到0.6欧姆一下,二极管只闪一下后不再点亮波形附件2
如果将阻加大到1欧姆,二极管重新点亮,波形如附件3
不知道是不是串组太小二极管进入什么异常状态?

网友A:
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电压被整体拉低如何解释呢?

网友B:
LED上再反向并联个二极管。

懂我的意思吗?
知道为什么要怎么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反接一个确实可以都点亮,能否给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B:
自己去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接0.6欧姆电阻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把电容从10nf变到100nf,二极管就可以点亮。真糊涂了,是否和RC充电时间常数有关?

网友C:
二极管正向和反向导电的导通阻抗是不一样的,当电容反向放电时,由于二极管反向等效阻抗过大,导致电容在正向导电中存储的电荷没有足够泄放,使得电容上始终有一个正向电压,从而使得二极管应该正向导电(发光)的时刻电流太小,不能发光。反并二极管就是为了在反向放电的时刻也有相似足够低的回路阻抗,保证电容能够方向充分放电;
增大R1和C都能使得正向充电速度减慢,导致电容上的正向电压降低,保证在二极管的正向电流足够大从而发光。

网友D:
第二幅图中,由于电阻很小,两端压降很小,相当于短路。而电容此时在高频信号下阻抗很小,示波器相当于直接测信号源两端波形,所以你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就很信号源的波形相似。
二极管不亮的原因可能如下:1,你的LED的两端电压能够承载5V的均方根值。2,你的LED的翻转时间是否能达到2MHz的要求。关键是你选管是否正确。
此外,你的在图中的二极管是10nf而你文中说的又是10uf,这两者之间的容抗差距很大。实际电路也会出现很多其他意想不到情况。

网友E:
电容与二极管串联,你将二极管和电容换个位置看看,电路是等效的。

交流经二极管变成直流,直流能过电容吗?

电容通交流,隔直流,这个应该知道吧?

楼主:
多谢大家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帮忙,我现在已经基本明白了,多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网友:
二极管正向和反向导电的导通阻抗是不一样的,当电容反向放电时,由于二极管反向等效阻抗过大,导致电容在正向导电中存储的电荷没有足够泄放,使得电容上始终有一个正向电压,从而使得二极管应该正向导电(发光)的时 ...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句 即便开始增大的R1或C能使得正向充电速度减慢(C上的电压逐渐变大),让初始时的LED有足够的发光电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C上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灯就灭了~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恩~
说的正确的~
我试验了一下,将电阻改到620就可以看到现象~
电阻增大充电时间减缓我清楚,那电容增大充电时间速度减慢怎么理解?

网友H:
简单点说:电源出来给发光二极管的直流电被你串联个电容,直流电就流不过去了。LED就不亮了。电容可是会阻隔直流电,通交流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恩~
说的正确的~
我试验了一下,将电阻改到620就可以看到现象~
电阻增大充电时间减缓我清楚,那电容增大充电时间速度减慢怎么理解?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里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与RC乘积有关的,简单的说,充电有路径,放电没
路径,电容电压就只能增大,9楼已经解释过了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