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去抖 去抖时单片机可以做其他事???

楼主(2010-09-24):
一道笔试题的要求,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要用硬件去抖还是软件,硬件我知道,请问如果用软件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A:
检查到有按键时延时几个节拍

楼主:
延时就不能实现    去抖时单片机可以做其他事   了
关键是这句 去抖时单片机可以做其他事

网友B:
把程序设计成状态机,整个程序在一个大循环里跑,中间不要有死等的代码,这样一个循环的时间会很短一般是微秒级别,最大也不过是几个毫秒,这样就可通过**上次按键值并与现在值比较来做去抖。

楼主:
4# zhhpudk 应该没这么复杂,是道笔试题啊

网友C:
去抖时单片机可以做其他事, 这个该是软件的题目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在定时中断里面扫描按键,置按键标志,由主程序处理按键,但这个办法需要一个定时中断
好处是主程序的流程比较灵活,思路比较连续

网友D:
其实就是考你是否有多任务概念

网友E:
不知道大家知道,消息机制吗?
本人一解随带提一下,请帮忙回答!谢谢

网友F:
看ucosII的书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G:
有这么复杂吗?什么消息机制,什么多任务还不至于用这么高级的。4楼的对,其实就一个状态机搞定。大循环里每20ms检测一次按键状态。无需延时,无需等待,20ms就是消抖时间,可以做任何事情。

网友H:
消除抖动一般就是延时10ms

只要你中断的时隙小于10ms就可以,开一个标志位,但是主循环程序中不能有死等的代码存在

但是一般不会用那么快速的定时中断,而且10ms死等也不伤大雅

网友I:
定时器复用一下,每10ms置一个“事件标志位”,主循环中检测该标志位,为1则进入按键状态机处理以及其余10ms的任务,处理完毕后将该位置0,切忌10ms的死等,如果我是面试官,绝对会对此强烈反感!

网友J:
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10ms)去检测一下按键,在这“等待”的时间里,可以去处理别的事情。

网友K:
延时扫描端口!如果两状态相同则确认状态为发生。

网友L:
在定时器里设个定时标志,把键盘函数放到主函数中,并且判断标志,是否执行键盘检测函数,在键盘检测函数中检测到按键按下后 延时去抖,再判按键,这一过程必须保证中断开着,所以在去抖的时候可以执行中断的事

网友M:
我的答案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

网友N:
硬件方法是:RC滤波电路,与按键并接一个104电容。
软件方法是:前沿抖动,抖动时间一般为5~10ms,一般都采用软件取抖

  SETB  P1.0
  JB      P1.0,OUT
LCALL DELAY10MS  ;延时10ms取抖
JB       P1.0
JNB     P1.0.$          ;断态判断

OUT:~~~~~~~~~

网友O:
做好延时,用while()确认去抖

网友M:
首先要根据按键的特性确定抖动时间,其次根据是否有其他需要同时服务的任务来确定是硬件去抖、软件硬延时去抖还是状态机去抖。不会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最优方案的,均是不合格的工程师,就算他软件去抖写得再好也是枉然。
如果这样回答这道题,还被扣分的话,这题肯定是人力资源部出的!!

网友P:
是要根据功能来,功能简单的让单片机空耗也行,功能复杂的,那就不能死等。

网友Q:
呵呵, 楼上说的都对。但是....

对于一道笔试题以及一个初学者, 楼上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基本上是对牛弹琴。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软件延时避开抖动。

网友R:
死等,浪费效率

网友R:
用中断最理想,定时判断键值,主程序处理去抖

网友S:
用熟定时器,什么任务都用定时器中断来置标志位触发,主程序判断标志位来执行。
对于绝大多数程序的安排都很简单

网友T:
ucos2, 挂起,等待延时标记,如此实时性比较好。

网友U:
我是做应用开发的,一笑而过!

网友U:
怎么没人贴出代码呢?说说原理有啥用,耍嘴皮子的事!:funk:

网友M:
怎么没人贴出代码呢?说说原理有啥用,耍嘴皮子的事!:funk:
引用 网友U:

真的高手,在单位上肯定都是头羊,上班都累到想吐了,下班还来写代码,现实么?不讲原理讲什么?

网友V:
楼主往前翻翻就有现成代码
有思想就有代码
没思想什么代码给你也枉然

网友U:
真的高手,在单位上肯定都是头羊,上班都累到想吐了,下班还来写代码,现实么?不讲原理讲什么?
引用 网友M:
;P

网友W:
可以调用其他功能子程序代替延时,例如调用显示子程序啊,键盘扫描等等的实时性较高的子程序

网友X:
;P
引用 网友U:
\

小小的幸福.攒积起来.就是一大大的幸福. ..

;P

每天一点点,每月一大点。。

网友Y:
每16Hz扫描一次键盘,即使不去抖,又有何妨?

网友Z:
其实,个人认为,你们理解错了出题人的意图。
针对按键去抖,大部分都是采用延时的方法,其实更好的方法是,连续采样的方式,

读取当前状态,
与上一状态比较,
否,则更新上一状态为当前状态,并重置Debounce次数。
相同,则将Debounce次数减1,若Debounce为0,即采样处于稳定状态。

网友AA:
简单是硬到底,如果一个51的单片机就做两三个独立按键的扫描,你不随我死等!搞的那么复杂,浪费时间,浪费脑细胞!当然,任务多了就另当别论!

网友AB:
看来回答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就不罗嗦了啊

网友AC:
7楼说的很好,其实就是考你是否有多任务意识,因为通常我们都是用软件延时来避免抖动,但是这种方法在一些实时性高的系统里是没法用的

网友AD:
考官考的是:按键为什么要去抖?
参考答案:按键去抖的意义在于防止一次按键多次响应。

在明白了这个道理的前提下,去抖时单片机能否做其它事,就可以switch——分情况具体讨论了。

网友AE:
去嘛抖啊,加个大电容,看你还怎么抖。

网友AF(2010-11-09):
本人正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用了,10MS去抖,针对按钮时间长一点没点问题(50MS),但按的时间超短,(可能只有几毫秒)不是开关的原因,程序就不会被触发,非常奇怪。目前 还没解决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F:
估计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程序设计来应该能检测到几毫秒的键盘输入也能检测到几秒的键盘才行。有那种键需要按一下加1,长按自动往上加,越长时间加得越快,但处理键盘时不影响其他的工作,能实现这个估计键盘扫描就过关了

网友AG:
键盘程序里面学问也忒大的。。数码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