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IBM T60,有买过二手IBM的吗?

楼主(2010-09-24):
以前用过IBM的,感觉红点鼠标使用特别方便,所以还想买个IBM,但新机器买不起,所以想

买个二手的.

T60或T60P:  T7X00(L2 4M)独立显卡 蓝牙 无线 指纹 15.4高分宽屏 ,价格大约

3100元,     虽然加点钱能买新的其他品牌,但就愿意用红点的鼠标.

用途:一般写点程序,画个线路板,用PRO/E出个图.

有用过二手的IBM的吗?什么型号,在什么地方买的?买后使用过多久?是否出现过故障?

维修时换过什么?花费多少?

网友A:
二手货要会挑,最好验货后购买,故障机的维修费什么实在无法说,千差万别的。

网友B:
T60也太老了,还是换个型号吧。

另外,你这要求买一台THINKPAD SL410K或者E40什么的就可以了,带票新机器也就4K+.

我办公室就用SL410K(公司配用),家中用的R400-7445A47(自购)

网友C:
最好不要买,因为thinkpad的利润较高,所以大部分都是翻新机,原装机不好找

网友D:
08年买过T43,2900大洋,现在还正常使用ing。

楼主:
谢谢大家,说的太对了.不如四五千买个新的了.那IBM四千左右有15寸屏的吗?14的感觉太小了,不舒服.

网友E:
SL510系列就都是15寸的了。SL500?就是SL系列,很便宜,我现在就在用。

网友F:
07年的T42,还在用~~~

网友G:
X系列的12寸小屏1.5公斤,出门轻巧,办公室外置一个大液晶
用个大屏的本本,还不如用台机呢

网友H:
http://www.thinkpad.cn/可以到这里看看,交易区内有的,thinkpad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去年买的二手T43,2000,现在还在用,正常

网友J:
IBM的做工还是没问题的,二手T60也没这样贵啊2500左右可以搞定

网友K(2010-12-25):
各有千秋

网友L:
原版的IBM已成经典绝唱,岂是后来联想的ThinkPad所能比的。
我也想找台T60或者X61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