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9-24):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想请教个问题。如何通过二极管的结电容来计算它的截止频率?

网友A:
把二极管等效成一个恒压源串联一个电阻再并联一个电容,然后算时间常数就算出来了。话说信号大小不同带宽也会明显不同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时间常数怎么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并联多大的电阻和电容啊?是利用T=RC来算吗?C是结电容吗?怎么样得到截止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