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ig

楼主(2010-09-24):
设置的时候 如果设置成代码保护了 是不是能再往里烧写程序了? 如果是那样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保护是防拷贝的,不能阻止擦除后的再烧写。

不需要解决,直接开启代码保护。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ICD方式DEBUG的时候,需要关闭代码保护,因为此时PC和MCU需要进行交互,如果打开代码保护就无法交互了。

楼主:
版主,我先烧写时用的是ICD2.5

楼主:
出现以下的错误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FF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118A,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帮看看是哪出现问题了?

楼主:
程序有没有烧进去?:handshake

网友A:
版主,我先烧写时用的是ICD2.5
引用 楼主:

请使用规范工具,MCHP从来就没有ICD2.5这种东西,这是爱好者自己搞的东西,请注意它的兼容性和通用性是否适用。

楼主:
啊 !那麻烦了 那我直接找他们厂家

网友A:
程序有没有烧进去?:handshake
引用 楼主:

我无法知道到底是否烧进去了多少,但一般来说,是没有烧进去的。

请认真检查接线、配置等。

楼主: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EEPROM Memory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FFF)
...Programming User IDs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EEPROM
...User ID Memory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Configuration Bits
.. Config Memory
Verifying configuration memory...
...Verify Succeeded
...Programming succeeded
25-Sep-2010, 11:42:50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这样应该烧进去了 问题是我怎么该程序 好像没反应 是不是每次编译都要加载HEX文件啊?

楼主:
我是先按读取目标芯片 在点烧录就能成功 不这样就出现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118A,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这样错误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 是不是 CONFIG设置有问题?

网友A:
9楼烧写正确。
10楼的错误,是因为MPLAB支持很多种型号,你没有正确选取型号导致找不到芯片的ID。
解决办法:
1、手工选择芯片型号,手工加载HEX文件,配置好芯片配置字,点编程即可。
2、建立项目和工作区,设置好芯片型号,并编辑代码后编译,在源程序中使用类似__CONFIG关键字对配置字进行设置,编译程序后可以直接对芯片进行编程,可以避免每次手工设置很多东西的麻烦。

楼主:
电源模块电压不组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目前MCHP的新型号较多,不管是ICD2,KIT2,ICD2,KIT3,在烧写某些新型号芯片,或比较少用的芯片,会出现烧不进去的情况,试试不同的在线烧写器可能会解决问题。有时用芯片自己供电,不用ICD2供电也可能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