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电路负载加重

楼主(2010-09-24):
(无正文)

网友A:
末级放大器的工作点发生了变化。

楼主:
请详细说明一下,还有为什么正侧没有被截去。

网友A:
线性区是有范围的,以晶体管甲类放大器举例:当基极静态电流过大,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峰值会使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从集电极看,这时信号的负半周就会被削底,楼主想一下晶体管基本放大器的原理。

楼主:
1.为什么基极静态电流会过大呢?不是说负载突然变化的,而是负载很小不变的。
2.射极跟随是射极输出,相位应该和输入同相的。
我说的这个问题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上》3.3.2节的。

网友A:
道理是相同的,射极信号出现削底则说明基极静态电流过小,前面的只是举例,关键你要弄清楚晶体管基本电路原理,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最前面的相关章节。

网友A:
对于晶体管基本电路而言,改变集电极负载电阻或发射极电阻都会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点。

网友B:
射随是单向电流放大电路,另一方向靠的是“自驱动”(具体由射极后面的电路确定)。如果负载过大(即负载阻抗过小),“自驱动”不够的话,自然要削去那个方向的顶。

具体分析,看射极断开时输出能否达到要求的底部(即被削方向的顶)。要注意的是,若有电容藕合且容量够大的话,需考虑其上的隔离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这个是信号放大电路,不是开关电路,射极电路一直工作在现行放大区(只要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其可能会工作在饱和区),不存在晶体管关断的现象。

网友B:
to 10L:

没要你真的去关断,只是一种分析方法——假设其断开。

通常射随的设计是不容许达到这个状态的,而如此分析也就给出了其边界。

网友C:
射随电路的负载假如很小的话,输出波形的负侧被截去。这是为什么呢?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没弄明白运放的失调电压和正负电源供电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楼上两位详细指教。谢谢了。

网友D(2011-08-30):
我明白了,谢谢,基础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