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蜂鸣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24):
P3.7为低电平时,9013不工作,结果:led不亮,蜂鸣器无声音;
P3.7为高电平时,9013工作,结果:led亮了,可是蜂鸣器没声音,这是为什么?

附:在P3.7处加一个1K的上拉电阻,蜂鸣器就可以正常控制了。
我自己的分析:
加个上拉电阻我觉得是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有限。当P3.7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正常放大,但是放大后的电流也不够驱动蜂鸣器发出声音,而且还有IN4007分流了。请大家看看我的分析有没有问题~~

真是不好意思,图中IN4007我画反了,实际电路中没有接错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回答,现在传上可以响并且正常控制的电路图。
另外:我的蜂鸣器是有源的,我自己做了电路测试,蜂鸣器串联一个150欧电阻可以响,串联200欧就只有沙沙声了。电源是+5V。

网友A:
是不是4007反了啊。。

网友B:
这样干吗?
直接把LED跟三极管还有蜂鸣器穿在一起多好啊

楼主:
是不是4007反了啊。。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图画反了,实际电路中没有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只是对这个现象不明白,这个是别人设计的。

网友C:
这个电路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解,哪错了?

网友D:
很明显是1N4007接反了,该流经蜂鸣器的电流,被分流到1N4007了,所以,“P3.7为高电平时,9013工作,结果:led亮了,可是蜂鸣器没声音”,你在9013基极加1K上拉电阻,等于加大流经蜂鸣器的电流,蜂鸣器刚好出声了,但是这种情况下,蜂鸣器的声音也不会太响的,蜂鸣器是电感性负载,反并联1N4007是为了消除反电势,在你现在电路中,会有很大一部分电流流经1N4007,这是多余的消耗,另外还是9013接近过负荷工作,寿命将大大缩短!

网友E:
LS回帖时没看到4楼的帖哦~

网友F:
9013工作在线性区了吧
然后夹在Buzzer两端的电压较低,响不起也是正常,这个跟buzzer的参数也相关。
上拉了电阻后,三极管进入饱和区了,Vce接近于0,则buzzer两端电压近乎5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虽然你没看4楼的帖,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貌似高手哦,能给我分析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片机搞电平是+5V,应该不存在电压不足的问题吧。加个上拉电阻我觉得是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由限。当P3.7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正常放大,但是放大后的电流也不够驱动蜂鸣器发出声音。

楼主:
蜂鸣器发出声音要多大电流啊?我自己做了电路测试,蜂鸣器串联一个150欧电阻可以响,串联200欧就只有沙沙声了。电源是+5V,如果这么说的话蜂鸣器的驱动电流是33mA吗?

网友G:
先检测P3.7电平,确定程序无错。
再测蜂鸣器两端电压。
动动手很容易找出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定电平无误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的上拉电阻在哪...
我建议LZ把正确的图换上来,也请把该蜂鸣器的类型和工作电压示出。

LZ可以再上电给P3.7高电平,测出此时蜂鸣器两端电压值U(buzzer),和此蜂鸣器额定工作电压比较一下

网友I:
你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J:
0.7伏能使发光管发光?

....正解!

网友K:
1. 选用的蜂鸣器的工作电压是否为5V? 2. 蜂鸣器需要用一定频率的信号(如方波)来驱动,单纯的高低电平能驱动么?

网友L:
蜂鸣器接对着没有?他有正负的,还有发射极不用接电阻直接连接,就OK了

网友M:
蜂鸣器如果是有源的话,蜂鸣器有个工作电压,P3.7没加上拉的时候,驱动不良,9013没有饱和,压降偏大,LED只需要2V左右就能发光,而此时蜂鸣器并没有达到正常的工作电压,上拉后,9013饱和,压降到0.3V左右,此时蜂鸣器电压接近5V,正常工作。

网友N:
23楼,既然只是开关,当然PNP或NPN都行了,有什么危险的!

楼主:
蜂鸣器如果是有源的话,蜂鸣器有个工作电压,P3.7没加上拉的时候,驱动不良,9013没有饱和,压降偏大,LED只需要2V左右就能发光,而此时蜂鸣器并没有达到正常的工作电压,上拉后,9013饱和,压降到0.3V左右,此时蜂 ...
引用 网友M:
这位仁兄分析的貌似很有道理,不过我一直有一点不太明白,还请帮我解答下。我的问题是:
当三极管Ube>0.7 Ucb>0的时候,三极管的Uce是如何变化的。
当三极管Ube<0.7 Ucb>0的时候,三极管的ce是不是有压降?如果有,是如何变化的呢?

网友O:
分步求解法:
  1.三极管是开关吧,是。直接将3极管短路接地。蜂鸣器叫了,问题在下面,不叫在上面。
  2.如果在上面,吧LED,电阻拿掉,还不叫,在拿掉4007,不叫则问题在蜂鸣器,叫了则问题在4007。
  3.如果在下面,测量P3.7=0V时Q1-C=5V,P3.7=5V时Q1-C<0.3V。不成立,换3极管,减小R1。

网友P:
小弟有个疑问,灯能亮的时候为什么锋鸣器不能响呢,此时锋鸣器两端压降至少有1.8V

网友Q:
1.8V还是不够啊。。。。。

网友P:
1.8V还是不够啊。。。。。
引用 网友Q:

有源锋鸣器在大于1V不就会发出声音么?加大两端电压声音亮度相应变大了

楼主:
你的分析是我最早使用的方法,而且刚刚好是按1,2,3来是试验的。
最后进行第三步试验发现这一奇怪现象:
此时电路图为:(使用单片机为STC12C1052  DIP28封装)图二去掉R2,R3,led。
试验过程:1.软件设置P3.7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得P3.7于信号地电压为6mV左右。
(我反复检查电路,P3.7没有跟其他任何线路有短路现象)
2.然后我软件设置P1.0为高电平,短路P3.7于P1.0。此时,电路可以正常控制。
奇怪吧!,是不是P3.7引脚有什么问题啊?
27# weihualong

网友R:
LED亮的时候,蜂鸣器两端的电压是是多少伏呀? 估计没有5V吧?  是不是前级电流不够

网友S:
蜂鸣器
有无源和有源之分(震荡源)
有源给高就有一定频率输出
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

网友T:
lz查一下芯片的资料看p3.7是不是漏极开路的I/O口,并且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U:
用mos管来代替9013试试!

网友V:
20楼,像LZ讲的这种蜂鸣器是可以单纯的高低电平驱动的。

网友W:
是不是P3.7口,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口?

网友X(2011-06-02):
三极管没有完全饱和,电流较小,导致蜂鸣器两端电压过小,所以不响

网友Y:
IN4007是续流二极管,保护三极管用的

网友Z(2011-07-04):
强烈建议i先搞清楚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无源蜂鸣器需要一定频率的脉冲才可以发声,
有源蜂鸣器只要高低电平就可以!

网友AA(2013-06-03):
驱动蜂鸣器需要很大的电流,而R1电阻太大。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搞电平是+5V,应该不存在电压不足的问题吧。加个上拉电阻我觉得是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由限。当P3.7 ...

我同意这位的看法,应该是驱动电流不够的问题,如果,你换成N-MOSFET,应该就没有问题了,MOSFET是电压驱动类型的。

网友AC(2013-07-18):
1、有源蜂鸣器要给一定的频率才会响;
2、蜂鸣器两端要并一个电阻产生震荡,你所加的发光二极管使电流方向固定,蜂鸣器不能产生震荡了,所以不响。去掉发光二极管还有1N4007。

网友AD:
会不会是由于IO管脚驱动能力有限,导致三极管一直工作在放大区域。

网友AE:
4楼说的很对,4007第二幅图接对了,第一幅图4007会产生钳位,将蜂鸣器两端的电压降为1.7伏,带不起蜂鸣器。

网友W(2013-09-02):
根据描述的情景,此为管子没有完全打开!但根据所需电流,此三极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F:
压电式峰值电流可能会有50mA,你可以查下规格书的,每个厂家差别也比较大。

网友:
不加上拉电阻工作在线性区,电流太小了驱动不了,接上拉电阻工作在饱和区相当于导线 就响了

网友AG:
只有0.7V怎响?

网友AH:
翻看完了才发现,这是10年的贴子,充分证明了,这一问题至今为止,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