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模拟电路的题目

楼主(2010-09-25):
如图所示

网友A:
C点如果是1.6V,B点就应该是2.3V左右,A点怎么会是0V?
给的条件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要在B点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B:
R3,R2的阻值能具体求出吗?

网友C:
C点的输出电流,要有说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答案:
在B点到+5V加一个电阻R0
R0  9.5K
R1  900欧
R2  14.2K
R3  18.5K
R4  5.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