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单片机中有个状态机

楼主(2010-09-2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没有看过《数字电路》?
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数字电路教材,看看即知。

网友B:
单片机自身就是个状态机。

网友C:
你当那只是个狗屁就行了。

以前搞单片机的基本是硬件为主,

把这个本来对软件来说应该自然而然的思想行为神秘化了。

网友D:
呵呵,倒不能说是狗屁。

基本思想而已。

网友B:
关于状态机:

状态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东西。可以说,世界上凡有内部状态的东西便就是状态机。如此,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现实中的实体对象都是状态机,因为几乎找不出一个实体对象是没有状态的。

有了状态机才有时序,否则这个世界将是单调的。单调的世界是不需要时间的,因为输入瞬间且唯一地确定了输出。

虽然状态机如此普遍且重要,但其形式描述却非常的简单。也许正是因为其简单的形式,才赋予了其强大的表现力。

先看函数Y=F(X),这里的函数是广义的东西。可以是普通函数,泛函或算子。确定的函数通常是单值的,即给出X就确定了唯一的Y。

现在增加一个函数和其自变量,构成如下形式:

Y = F1(X,S)
S = F2(X,S)

其中S为内部状态(对外可以不可见),X为输入,Y为输出

这就是所谓的状态机。其中的S,X,Y都是些广义的变量;F1和F2也是广义的函数。

含时差分方程就是个状态机,因而其极限形式含时微分方程也是个状态机。而通常的物理方程都是时空微分方程,可见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个庞大的状态机,只是我们未感觉到她而已。

网友E:
任何流程都可以归纳为状态机,状态机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