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想问下单片机怎么控制传送带啊?谢谢指点!

楼主(2010-09-25):
各位前辈,想问下有做过控制传送带的吗?单片机怎么控制传送带啊?谢谢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用一个马达带动皮带和定位置滚轮转动,MCU控制马达的转动速度即可完成控制。

楼主:
用一个马达带动皮带和定位置滚轮转动,MCU控制马达的转动速度即可完成控制。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望其他友,前辈,多多发言,给予建议,方案。谢谢。集思广益。

网友B:
较简单方法:
在传送带上按工位间距做好白色标记(用白漆或粘纸),
在标记上方装一个反射式红外探头.
用单片机接收探头信号,控制传送马达的启,停.

网友A:
较简单方法:
在传送带上按工位间距做好白色标记(用白漆或粘纸),
在标记上方装一个反射式红外探头.
用单片机接收探头信号,控制传送马达的启,停.
引用 网友B:

别的颜色也是有反射的,要自己做的话,需要仔细调整反射接受的灵敏度,如果买模块的话,还是比较贵的,以前用过一个日本的,要400多块。

楼主:
十分感谢 楼上两位 tyw  yewuyi

网友C:
以后告诉你

网友D(2011-04-22):
传送带驱动用啥都没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