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什么原理,谢谢!

楼主(2010-09-25):
(图片)

楼主:
运放负端接入的是DA输出,这是正反馈吗?

网友A:
反相端接入的是负反馈,正相端的则是正反馈

网友B:
不单是正反馈的问题,MOS管也画错了,图上的是PMOS管

网友A:
把MOS管的源漏极调换一下

网友C: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Q1只有两种状态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Q1导通时3号端的电压大概是2.5V。当输入信号的幅度达到某一值时(由于不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无法计算交流放大倍数),即使2号端的电压大于3好端之后就会输出负电压,此时Q1截止。负载上测得的波形应该是类似于方波。

楼主:
谢谢各位,PMOS管的源漏画反了。。。。但电路能分析一下吗?特别是正反馈这部分

网友D:
如果确实是P沟管,那么没有正反馈,两路都是负反馈。

楼主:
是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吗?

网友E:
PMOS则是负反馈,可以用瞬时极性分析。

网友F:
不就是恒流源么

网友G:
我觉得也是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