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M358與LM324運放在參數上有何不同?

楼主(2010-09-25):
本人最近用3個LM358運放做一個充電指示方案,後改用1個LM358與1個LM324搭配就不工作了,請問各位大俠有誰知道這兩個運放IC的參數是否有不同之處,謝謝!

楼主:
此圖是LM358方案

楼主:
此圖是LM358與LM324搭配方案

楼主:
怎麼沒有高手指點啊,還是看不明白?

网友A:
高手们今年大多休息呢!
LM358与LM324性能参数上差别不大,看324的输出都是驱动LED的,是否是输出电流过大造成LM324工作不稳呢?看规格上只有VDD=15V的source电流。

网友A:
向楼主推荐SGM358/SGM324,轨对轨输出,部分主要参数性能优于LM358/324

楼主:
說明一下,電路供電是5V,在沒有接入電池時LED1-LED5是全亮的.但LED0是不亮的,當接入電池時LED0就為充電而閃亮,但現時在PCB上就不能充電,LED0不閃,8550不工作,不知是怎麼會事?

楼主:
謝謝,還是有高手關注的。

网友B:
呵呵,5楼做广告的同时能辅助点技术讲解就更好了。

既然是圣邦微的员工,可以考虑如何能做到更好的广告效果,为何不尝试着做更多的技术支持呢?如果只是简单的宣传多好多好,然后让别人直接替用的话,估计工程师少有人当回事。。。。。。

呵呵,广告也要讲究质量的嘛。。。

网友C:
LM358与LM324除了单元数不同外其它是一样的。

楼主:
那為何在搭配上LM358第1腳會沒有驅動電壓輸出呢?

网友A:
呵呵,有讲出个人看法呀。技术上不是高手,只能说些个人做法供参考,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怀疑是output source电流过大导致324工作不正常,因为电路没有区别,器件参数几乎又相同,所以楼主可以试试先拿掉两个324上的LED灯,看LED0是否正常

楼主:
現在LED0已經正常了(接入電池會閃),但是沒有充電電流,測量一下LM358的第1腳隻有0.7-0.8V之間跳動,,不是正常的驅動電壓

楼主:
不知問題出在那裡?

网友A:
358 的第2、3脚电压多少?

楼主:
358的第2、3腳分別是0.61和0.67V

网友A:
减小R23直至3脚电压到0.3~0.5V试试看

楼主:
但據LM358手冊反相輸入大於同相輸入時,輸出為低電平,現時358的第2腳為0.67V,第3腳為0.61V,如將R23減少輸出為低電平和原來不變,隻有在同相大於反相時輸出為高電平,不知是不是這樣的?

楼主:
頂一下!有那位高手說一下啊,感激...........

网友D:
324的电源接对了么?R25左边
324和358在驱动性能上是一样的,输入共模范围差别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