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控制芯片Cy7c68013只能用FPGA来驱动吗?

楼主(2010-09-25):
如果用单片机或者ARM来驱动,不知道速度够不够?能不能驱动呢?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
68013实现的是USB2.0的设备,主机端要有驱动程序才能实现连接。
在WINDOWS环境下有DDK之类的开发环境,可以实现驱动程序。
在单片机上,基本没戏。ARM,可能也是比较困难,WINCE环境可能有手段,LINUX环境,不了解。
不如变通一下,用单片机、ARM连接68013的串口。我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打算这样实现。
前提是,68013要用C0启动,或者用外部ROM启动。

网友B:
LS两位先得说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你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哦~:)

网友C:
什么叫只能用FPGA驱动啊 Cypress的USB芯片不是内部用8051的吗?

网友D:
看看USB协议吧。
如果cy68013的数据没有被及时读走,我想它会对usb发送nack应答。数据不会丢失,除非是同步传输

网友E(2010-11-15):
用arm等MCU都可以驱动,只要看你的MCU速度了。如果你的mcu速度比较慢,那么usb传输就慢,否则就快。

网友F(2011-02-18):
同意6楼,只是传输快慢问题,用arm速度不会慢,单片机可能慢些

网友G:
按需吧,看你带宽是多少.

网友H:
SLAVE FIFO 方式包含同步和异步,同步方式IFCLK是30M或是48M软件设置,显然MCU 不适合。
但是异步方式没有对最慢速度的限制。完全可以接MCU。设置可以可以接几个开关用手控制呵呵。:)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