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您好,想请教stm32 DAC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0-09-25):
香水城,您好!
stm32的dac是电压输出型的吧,我想知道dac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1)什么型号?
2)是电压输出型的,最大负载为50pF。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下选型,有dac功能的芯片有大容量stm32f101**和stm32f103**
我想用stm32f103**大容量的stm32 vct6   这个型号的dac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很小,微安级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水城 你好  是所有的stm32的芯片都是这样的吗?
以前看到
大电流驱动能力:GPIO口在高低电平分别为0.4V和VDD-0.4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8mA电流;如果把输入输出电平分别放宽到1.3V和VDD-1.3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20mA电流。

这个和dac没有关系吧

网友A:
这个和DAC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