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磁导航系统

楼主(2010-09-25):
看到一篇报导,有兴趣可一起讨论一下,包括原理,精度,信价比.

网友A:
呵呵!

顶LS两位高手!

网友B:
呵呵 t叔以我的理解电磁诱导技术就是在地面上铺设一根通有高频交流电的导线产生磁场,然后利用诱导传感器检测磁场,正常时导线在两传感器中间两个传感器检测信号相同,小车直走,当某个传感器检测的信号变强时说明小车向检测信号弱的传感器方向偏移,控制器控制小车向检测较强的方向转弯,使小车回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B:
呵呵 不错好主意!检测信号变强了!真羡慕你们有机会参加大型比赛!我以前在学校时都是自己玩!:lol

网友B:
呵呵 t叔的帖子顶上去!

网友C:
第二篇**的做的东西,就摆在我斜对过,楼道头上那个实验室里。先做的DSP,后改PC104,现在不知道又捣腾什么控制器了。循线需要一台输出功率“合适”的正弦信号发生器,其输出端接引导电缆,事先在地里摆好路径。市面上一般的函数发生器用不了。
感兴趣的可以给大伙把学位论文找出来看。

楼主:
机器人导航确实是个可值得深究的课题,尤其在室外,野外,大规模地画白线,埋线不大现实.哈哈,有兴趣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D:
室外,野外,大规模地画白线,埋线不大现实.哈哈,

可用GPS吧.

楼主:
GPS精度粗了点,天上1米,地上1里,机器人mm要奔煞特勒,哈哈

网友D:
呵呵!

老T叔有趣,机器人mm要奔煞特勒,哈哈。

那不如搞个土制CDMA网络,在方圆一里地,四周建3-4个发射基站,通过测距,算出机器人mm的自身坐标,不用奔煞特勒,哈哈。:lol

楼主:
这恐怕得庄园主才用得起哆来咪jj的系统哦,哈哈

网友D:
老T叔,说实话,如地方不大,用几个 超声波 发射器和接收系统导航和定位,倒还可行,成本不高,精度尚可,做到0.1m范围内没问题。

网友D:
再搞的复杂点,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车子或机器人的运行轨迹,算出修正行走运行路线,在加上几个基准定位点,修正检测运算误差,精度也可做到实用,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好方法,只是水平差的网友搞不定。:lol

楼主:
好主意,继续
超声波超过2~30米发散太大,声聚焦较复杂,定位精度倒足够了

网友B:
呵呵 导航用超声波,定位有**的方法即可简单精确!

楼主:
提高超声波测距距离的方法

网友D:
老T叔的方法不错,顶!

网友B:
呵呵 升压的方法不错哦

网友E:
呵呵,用两个PSD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平面定位?精度应该能做到厘米级(我没用过哦,猜想而已)。
    至于PSD大家在网上自己搜索吧 <PSD传感器>

网友B:
编辑本段电子元件
  位置敏感器件PSD (Position Sensitive Device)。PSD 属于半导体器件, 一般做成P+IN结构,具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响应速度快和配置电路简单等优点, 其弱点主要是非线性。其工作原理是基于横向光电效应。作为新型器件, PSD 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位置坐标的精确测量上, 如: 兵器制导和跟踪、工业自动控制、或位置变化等技术领域上.   PSD光电器件   是一种光能/位置转换器件,由于位置量为模拟量输出,系统响应快,分辨率高,成本   低,因此具有广泛应用的价值。同时可对目标信号进行调制,因而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   抗干扰能力,可以用来实现高速、高精度、抗干扰能力强的位置检测系统。因而近年来   采用PSD作为位置检测实现技术一直受到重视,并不断研究开发出新的应用技术。研   究表明,PSD与CCD器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光电位置信号与照射强度相关,以及PSD   信号的非线性影响,因而PSD传感装置主要用于一维和二维位置量检测,直接用于D3   定位和位置测量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B:
呵呵 最近想了想,直接用dc-dc升压器驱动压电超声波换能器可行否?

楼主:
要40kHz的高压!不是直流高压.

网友F:
和AGV小车一样的吧

网友G(2011-05-22):
T大哥 开发农用机器人了? 赞一个  有没有啥思路啊  还真没见过
无法想起 谁起个头

网友G:
看来导航系统的研究  要深入才行了 机器人 才会更好的工作. 不然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