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产生5KHZ与10KHZ的方波程序

楼主(2010-09-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简单吧

楼主:
俺新学单片机。请高手给个程序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B:
用定时器就可以~~~再中断里面出发电平的变换~~

网友C:
看STC的芯片文档,里面好象有这个例程。最简单的就是用定时器2,刚好搞了个试验。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PWM_O1 = P1^0;
sbit LED_O1 = P1^2;

sfr T2MOD = 0XC9;

void MCU_P10ClkOut()
{
        RCAP2H = 0xff;
        RCAP2L = 0xE1;
        TH2 = 0xff;
        TL2 = 0xE1;

/*
        RCAP2H = 0;
        RCAP2L = 0;
        TH2 = 0;
        TL2 = 0;
*/
        T2CON = 0x00;
        T2MOD = 0X02;
        TR2 =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uiTemp;

        MCU_P10ClkOut();

        while(1)
        {
//                PWM_O1 = 0;
                LED_O1 = 0;
                for(uiTemp=0; uiTemp < 0x1FF; uiTemp++);

//                PWM_O1 = 1;
                LED_O1 = 1;

                for(uiTemp=0; uiTemp < 0x1Ff; uiTemp++);
        }

}

记得要用C52或S52等带T2的芯片来试,SST和NXP的51都能用。

网友D:
用个PWM多方便啊?
我也喜欢用STC做些小实验:)

楼主:
谢谢热肠大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