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较器接成射随电路好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5):
为什么都要非典?

网友B:
用比较器接成跟随器电路,一般不能正常工作。
比较器不是为线性放大而设计,故不考虑接成负反馈电路的稳定性,而跟随器几乎是最强的负反馈(增益为1)。
有些型号的运放在负反馈不太强时可以工作,但接成跟随器时不能正常工作(振荡)。多数可以接成跟随器工作的运放,往往在说明书中标明“单位增益稳定”。

网友C:
运放接射随应该很常用吧?不是做比较用,用作放大的话,输出阻抗低和电流大。

楼主: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如图所示
后面的两个运放,如图所示 ,一个接成跟随器,另一个做比较器,跟随器输出接给比较器的一端,比较器的另一端有一个参考电压,当电池充满电时,比较器翻转,控制VT2(S8050)开关管,使其断开,电路停止充电,但是在电池即将充满,却还未充满时,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VT1(S8550)有时很热。
    上网听位师傅说,这是由于后面那两个是运放,而不是比较器,所以有这个过渡阶段,所以我想换成比较器。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将运算器换成比较器,比较器接成跟随器效果不好,那么我该做哪些调整,可以改善一下这个过渡阶段

网友D:
用比较器接成跟随器电路,一般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Re楼主:
要想去掉这个“过渡阶段”,比较器(1/2/3脚那半运放)应该加一点点正反馈,令其有数mV回差。
那个跟随器(5/6/7脚)没有什么必要,运放的输入电阻很高。
8550发热不会很厉害,若嫌它发热,换个稍大些功率的PNP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