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带RWW功能在写EEPROM时候是不是不会停止中断?

楼主(2010-09-25):
请问STM8S带RWW功能的型号,在写内部EEPROM的时候是不是不会停止中断,或者停止执行程序?
手册看完还是一头雾水。

谢谢!

网友A:
什么叫停止中断?

不会停止执行程序,只会暂停程序的执行。

楼主:
那写EEPROM的时候不是波形输出会有间断?

网友B:
RWW是什么功能啊?
我知道STM8在写内部EEPROM时,所有程序包括中断都会暂停,而去执行EEROM的读写操作。

网友A:
那写EEPROM的时候不是波形输出会有间断?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程序翻转I/O口,波形输出确实会有间断,但如果用定时器输出波形,则不会间断。

如果同样用程序翻转I/O口,即使你使用片外的EEPROM,对EEPROM操作的程序同样会使波形输出产生间断。

网友C(2010-10-28):
带RWW功能的芯片,在烧写EEPROM时完全不会影响FLASH中程序的运行。

也就是说,你写EEPROM的某个地址后,可以立即去干别的事情,MCU不会被暂停或停止。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你继续写下一个EEPROM地址前必须判断前一次写操作已经完成,才能再次写入。否则,即使是带RWW功能的芯片,也会被HOLD住,而不响应任何中断,直到相应的EEPROM的操作完成。

总之,按照正常ST规定的操作步骤,RWW功能的芯片对EEPROM操作时可以完全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D(2011-08-31):
带RWW功能的芯片,在烧写EEPROM时完全不会影响FLASH中程序的运行。

也就是说,你写EEPROM的某个地址后,可以立即去干别的事情,MCU不会被暂停或停止。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你继续写下一个EEPROM地址前必须判断 ...
引用 网友C:

谢谢 !   我也遇到了 类似的事情

写 几个字节 没问题.
写  多了 就  发现中断 不响应了!

请问 怎么判断  EEPROM 写空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