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

楼主(2010-09-25):
下面是一段秒表程序: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
储存秒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b;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
主函数

{

TMOD=0x01;
//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

//=50000微秒=50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
开启总中断

ET0=1;
//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运行

int_time=0;
//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
秒初始化

{

DisplaySecond(second);
//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
20次中断,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
秒加1

if(second==60)

second =0; //
秒等于60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
重新给计数器T0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
启动定时器T0

}

其中函数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中P2=0xff;
//
关闭所有数码管

是为什么?不明白

网友A:
避免瞬间多位同时显示,造成鬼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当数码管显示8之后要显示9,加这句可以避免显示8的影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