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ARM7开发板?

楼主(2010-09-25):
小弟想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层着手,在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据说三星的S3C44b0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合适。有哪位用过,能否给点建议。还有,我想从硬件层面上入手,若直接选择ARM9系列的开发板,合适吗?谢谢!

网友A:
ARM7难学难用,过时了。建议你选Cortex-M3核心的STM32,百元左右的开发板就可以了。:lol

网友B(2010-11-19):
不同的开发板所针对的市场是不同的。个人建议arm7。

网友C:
买个arm9的吧,也可以当作arm7用,进一步学习arm9又不用再次花费

网友D:
S3C44b0早都被淘汰了
现在学习的话2440的比较多
其次就是6410的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这两款应该是风头正火的

网友E:
S5PV210 开发板,ANDROID2.2 系统
S5PV210搭配android 系统 是时下流行的平板电脑等产品方案
http://www.gzweiyan.com/html/products/20101120/88.html

网友F(2014-01-17):
jz2440是韦东山视频配套开发板,《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上的代码是不需要修改就可以直接运行的,我们提供了源码例子学习嵌入式的话,你有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然后拿到开发板之后跟着韦东山的视频学习,视频的学习顺序是建议的学习顺序:
1》刚接触开发板的同学
   A》看第0课视频
   B》看"百问网精智JZ2440开发板3.5寸LCD版使用手册.pdf"或"百问网精智JZ2440开发板3.5寸LCD版使用手册.pdf"
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可以了解基本概念、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