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解答

楼主(2010-09-25):
下面是秒表显示程序: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
储存秒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b;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
主函数

{

TMOD=0x01;
//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

//=50000微秒=50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
开启总中断

ET0=1;
//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运行

int_time=0;
//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
秒初始化

{

DisplaySecond(second);
//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
20次中断,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
秒加1

if(second==60)

second =0; //
秒等于60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
重新给计数器T0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
启动定时器T0

}

为什么在这个秒表显示,函数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中为什么要先TR0=0将定时器关闭呢???那还能计数了吗???不明白

楼主:
我的问题在最下边

网友A:
就是要它不计数啊。

等你把定时器中断里德事情做完了,才让它再开始计数啊。

网友B:
感觉你学单片机不注重实操,是不是只看程序不动手的啊?这样学单片机很吃力.

网友C:
不要用using  另外你的注释怎么在语句的下面啊 似乎和一般人不一样吧

网友D:
进中断后,不用再记数了,需要把中断中的事情做完,才能重新记数.

网友E:
不去掉,计时更准

网友E:
说错了,是不加TR0 = 0;计时更准

网友F:
新来的,看热闹

网友G:
看得出LZ用的是11.0592MHz的晶振,单片机也是12分频的老51
那么初始化时应该
  1. TH = 0x4C;
  2. TL = 0x00;
每次中断重载定时值时只重载TH,即
TH = 0x4C;
// TL不用管

如果我写的话,初始化完毕后中断ISR也就如此而已: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l_SysTimer_TimeBaseTriggered = 1;
    }
具体主循环内才对l_SysTimer_TimeBaseTriggered进行处理

网友G:
下面贴个详细点的片段
/* Public constants ----------------------------------------------------------------------------------------------------------*/
    #define SYSTEM_OSC_FREQUENCY        11059200UL
    // System time-base(Weak real-time tasks) in ms
    #define SYSTEM_TIME_BASE        5

/* Public macro --------------------------------------------------------------------------------------------------------------*/
    #if ((65536UL - (SYSTEM_OSC_FREQUENCY * SYSTEM_TIME_BASE / 1000UL) / 12UL) & 0x00FF)
        #define _INTEGER_OSC_FREQUENCY
    #endif

#define TIMER_PERLOAD_HIGH  ((UINT8)(((UINT16)(65536UL - (SYSTEM_OSC_FREQUENCY * SYSTEM_TIME_BASE / 1000UL) / 12UL)) >> 8))
    #define TIMER_PERLOAD_LOW   ((UINT8)(((UINT16)(65536UL - (SYSTEM_OSC_FREQUENCY * SYSTEM_TIME_BASE / 1000UL) / 12UL))))

/*******************************************************************************************************************************
* Function Name : SysTimer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the system time(T0 work in Mode 1 and 16-bit)
* Parameter     :
* Return        :
* Notes         :
*******************************************************************************************************************************/
    void SysTimer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TIMER_PERLOAD_HIGH;
    #ifdef _INTEGER_OSC_FREQUENCY
        TL0 = TIMER_PERLOAD_LOW;
    #else
        TL0 = 0x00;
    #endif
        ET0 = 1;
        TR0 = 1;
    }

/*******************************************************************************************************************************
* Function Name : Timer0_ISR
* Description   : Timer 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arameter     :
* Return        :
* Notes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def _INTEGER_OSC_FREQUENCY
        TL0 = TIMER_PERLOAD_LOW;
    #endif
        TH0 = TIMER_PERLOAD_HIGH;
        l_SysTimer_TimeBaseTriggered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