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帮忙解答哈

楼主(2010-09-25):
此电路图看了很久都不是很明白,麻烦哪个帮我分析下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什么电路的基本电路构架。
输出电压怎么计算?
R2和Q2是不是电流反馈,控制电流的呢。还有就是输出负载最大为多少,怎么计算啊!

    麻烦哪位高手帮忙解答哈!

网友:
Q2方向画错了吧?

网友A:
r2,q2应是增加q1的基极电流

网友B:
Q2发射极集电极反了。

楼主:
没有画反。就是这样的、没有人能帮忙解答哈嘛

网友C:
带恒流恒压的线性稳压。
恒流值大概是600-700ma,恒压值是D2决定的。

网友D:
运放+ - 断接反了。
Q2 C,E接反了。

网友E:
R2,Q2是反馈增加Q1去的基极电流

网友F:
Q2,R2起过流保护的,CE接反了

网友:
画错了,承认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Q2接反了没,我记得没接反。可是都说接反了。600-700MA是怎么计算的呢,D2是怎么确定电压的。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G:
回去看童诗白的模拟教材。基本电源电路。

网友H:
应该是恒压限流吧,是恒压恒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