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0-09-25):
下边是时钟显示的部分程序: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m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m)
{

P2=0xf7;
// P2.3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3点亮

P0=Tab[m/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ef;
// P2.4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4点亮

P0=Tab[m%10];

delay();

P2=0xdf;
//P2.5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5点亮

P0=0xbf;
//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2=0xff;
//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h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h)
{

P2=0xfe;
//P2.0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0点亮

P0=Tab[h/10];
//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d;
//P2.1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1点亮

P0=Tab[h%10];
//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b;
//P2.2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2点亮

P0=0xbf;
//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2=0xff;
//
关闭所有数码管

}

谁能解答一下在这两个子程序中应用语句P2=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是不是 有问题,用在秒显示中我还可以理解,但应用在这里不是显示完就关闭了吗,那还能看见 分、时的显示了吗????

网友A:
需要定时刷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  ,,,还请指教????

网友B:
人眼有惰性或为滞留性,显示一个数字后程序延时了一会,然后再显示下一位,只有定时刷新,看见的就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