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rdfaultexception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0-09-25):
用ucos+stm32做了一个小板子做modbus的模拟量采集。采了一会儿,当采集端什么都没接及采集结果为零时 能够正常运行。而当采集端接入一个模拟量,及采集结果不为零时,上位机的modbus调试软件显示超时,而mdk停在了hardfaultexception上。当程序中的AD.c文件采集子程序中的最后一行 改成return 0x1234(任意常量)时 就也不会有问题。程序在附件中哪位大哥帮看看

网友A:
估计程序处理有问题。

网友B:
从我遇到的N多hardware fault经历来看,无一例外是指针越界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 我将AD赋值一个常量后 再 return result 就没有问题呢 而

网友C(2011-04-10):
回复 网友B:

那只是小问题,有些问题是不好找的。不要以偏概全

网友D:
遇到 hardfaultexception 不要慌张.
首先 Fault 是个好东西, 能够在调试的时候, 就告诉你软件处了错误.
怎么处理 Fault 呢. 在 fault 后, 通常堆栈不会有问题, 可以从现场保护的堆栈中找到导致 fault 的地址. 然后重新跟踪到这里, 看什么操作导致了 fault.
另外: 有多种 fault, cpu 还有 fault 寄存器可以告诉你, 出现了哪类 fault.
要了解详情, 可以看 <Cortex-M3权威指南> 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