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问题:1uf电容以1ma充电电流,多少时间电容到10V?

楼主(2010-09-25):
超级简单问题:1uf电容以1ma充电电流,多少时间电容到10V?
觉得应该一个公式就好了,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公式?
比RC充电公式应该要简单吧

网友A:
高中生也会做,Q=CU=It,t=CU/I

网友B:
楼住怎么控制充电电流为固定1ma呢?

楼主:
高中学的也忘记了,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v串200k电阻,这样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不行。
给电容恒流充电似乎有点难实现。平均电流1mA还差不多

网友C:
i=C*(du/dt)
i为常量所以,t=C*U/I
恒流充电有什么难的,用恒流源就行了.别老想着RC充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没那么简单,负载从短路到开路,这个恒流可不好做

网友D:
8楼:
首帖已经说明电容充电到10V,这就好办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不好做的,恒流源的负载是有限的,限制下别超电容耐压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你搭个电路试试,给电容从0V开始充到10V,恒流1mA,上下不超过10%,也就是从0.9mA到1.1mA,仿真也行

网友E:
没强制电源电压也是10V的话,恒流源是很容易的。

网友F:
用一个晶体管+一个LED+两个电阻配合合适的电源就可以实现,小小小菜。恒流源短路是没关系的。

网友E:
LS的误差会比较大,简单的是找个J型场效应管,加个电阻即可

网友D:
BJT做,电源电压足够的话,误差很小的。
LED当然不够好,还是用稳压管好一些。
结型场效应管当然不错,不过现在不大好买。

网友G:
用一个1117-ADJ做个恒流源,精度还不错,看你那个电阻精度和1117内部的1.25精度了

网友A:
恒流源短路当然没问题,我的顾忌就是误差控制起来会可能比较难

网友F:
方法实在是很多地……

网友D:
16楼:
那样的话,成本可就高多了。
用BJT,不过两三角钱。

网友E:
友情提醒下,简称应该是JFET,而不是BJT:)

网友D:
xwj:
我说的就是用双极型三极管啊!简写BJT。
不是说结型场效应管,简写JFET。

网友H:
用三极管和LED做恒流源很不错的,我试过了,12V电源,0-5V恒流1mA,从0V-5V,数字表的读书也就在0.99-1.01mA。呵呵。

网友I:
标记下先~~~

网友J:
用BJT做恒流源,不是太难吧,具体精度我没有考虑到

网友K:
LM317+电阻,容易买也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