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单片机中的C语言宏定义

楼主(2010-09-25):
单片机中的C语言宏定义2009-12-13 09:54宏定义在单片机编程中经常用到,而且几乎是必然要用到的,C语言中宏定义很重要,使用宏定义可以防止出错,提高可移植性,可读性,方便性 等等。下面列举一些成熟软件中常用得宏定义。。。。。。

1,防止一个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ifndef COMDEF_H
#define COMDEF_H
//头文件内容
#endif
2,重新定义一些类型,防止由于各种平台和编译器的不同,而产生的类型字节数差异,方便移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ean;     /* Boolean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 Un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Un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Unsigned 8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    int32;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Signed 8 bit value */

//下面的不建议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Unsing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1;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2;        /* Un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4;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1;         /* 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2;         /* 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long int          int4;         /* 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long       sint31;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sint15;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sint7;        /* Signed 8 bit value */

3,得到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节或字
#define MEM_B( x ) ( *( (byte *) (x) ) )

#define MEM_W( x ) ( *( (word *) (x) ) )

4,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define MAX(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MIN( x, y ) ( ((x) < (y)) ? (x) : (y) )

5,得到一个field在结构体(struct)中的偏移量
#define FPOS( type, field ) \

/*lint -e545 */ ( (dword) &(( type *) 0)-> field ) /*lint +e545 */

6,得到一个结构体中field所占用的字节数
#define FSIZ( type, field ) sizeof( ((type *) 0)->field )

7,按照LSB格式把两个字节转化为一个Word
#define FLIPW( ray ) ( (((word) (ray)[0]) * 256) + (ray)[1] )

8,按照LSB格式把一个Word转化为两个字节
#define FLOPW( ray, val ) \

(ray)[0] = ((val) / 256); \

(ray)[1] = ((val) & 0xFF)

9,得到一个变量的地址(word宽度)
#define B_PTR( var ) ( (byte *) (void *) &(var) )

#define W_PTR( var ) ( (word *) (void *) &(var) )

10,得到一个字的高位和低位字节
#define WORD_LO(xxx) ((byte) ((word)(xxx) & 255))

#define WORD_HI(xxx) ((byte) ((word)(xxx) >> 8))

11,返回一个比X大的最接近的8的倍数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12,将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
#define UPCASE( c ) ( ((c) >= ''a'' && (c) <= ''z'') ? ((c) - 0x20) : (c) )

13,判断字符是不是10进值的数字
#define DECCHK( c ) ((c) >= ''0'' && (c) <= ''9'')

14,判断字符是不是16进值的数字
#define HEXCHK( c ) ( ((c) >= ''0'' && (c) <= ''9'') \

                       ((c) >= ''A'' && (c) <= ''F'') \

((c) >= ''a'' && (c) <= ''f'') )

15,防止溢出的一个方法
#define INC_SAT( val ) (val = ((val)+1 > (val)) ? (val)+1 : (val))

16,返回数组元素的个数
#define ARR_SIZE( a ) ( sizeof( (a) ) / sizeof( (a[0]) ) )

17,返回一个无符号数n尾的值MOD_BY_POWER_OF_TWO(X,n)=X%(2^n)
#define MOD_BY_POWER_OF_TWO( val, mod_by ) \

           ( (dword)(val) & (dword)((mod_by)-1) )

18,对于IO空间映射在存储空间的结构,输入输出处理
#define inp(port)         (*((volatile byte *) (port)))

#define inpw(port)        (*((volatile word *) (port)))

#define inpdw(port)       (*((volatile dword *)(port)))

#define outp(port, val)   (*((volatile byte *) (port)) = ((byte) (val)))

#define outpw(port, val) (*((volatile word *) (port)) = ((word) (val)))

#define outpdw(port, val) (*((volatile dword *) (port)) = ((dword) (val)))

19,使用一些宏跟踪调试

A N S I标准说明了五个预定义的宏名。它们是:

_ L I N E _

_ F I L E _

_ D A T E _

_ T I M E _

_ S T D C _

如果编译不是标准的,则可能仅支持以上宏名中的几个,或根本不支持。记住编译程序

也许还提供其它预定义的宏名。

_ L I N E _及_ F I L E _宏指令在有关# l i n e的部分中已讨论,这里讨论其余的宏名。

_ D AT E _宏指令含有形式为月/日/年的串,表示源文件被翻译到代码时的日期。

源代码翻译到目标代码的时间作为串包含在_ T I M E _中。串形式为时:分:秒。

如果实现是标准的,则宏_ S T D C _含有十进制常量1。如果它含有任何其它数,则实现是

非标准的。

可以定义宏,例如:

当定义了_DEBUG,输出数据信息和所在文件所在行

#ifdef _DEBUG

#define DEBUGMSG(msg,date) printf(msg);printf(“%d%d%d”,date,_LINE_,_FILE_)

#else

      #define DEBUGMSG(msg,date)

#endif

20,宏定义防止使用时错误用小括号包含。

例如:#define ADD(a,b) (a+b)

用do{}while(0)语句包含多语句防止错误

例如:#difne DO(a,b) a+b;\

                   a++;

应用时:if(….)

          DO(a,b); //产生错误

解决方法: #difne DO(a,b) do{a+b;\

                   a++;}while(0) 。

还有一些编译软件里面的include的文件里面头文件,里面大部分都是些宏定义,举个例子:单片机中经常会用到定时器,记得有个头文件里面是这定义的,#define WRITETIMER1(x) ((void)(TMR1H=((x)>>8),TMR1L=((x)&0xFF)),这样直接调用WRITETIMER1(x)就可以给timer1赋值了,很方便。像这种的宏定义还有很多而且里面的宏定义都很经典而且很巧妙,大家不妨多看看,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A:
宏定义函数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B:
真正用到宏函数的时候会有好多陷阱,初学者慎用!

网友C:
编写芯片的初始化文件时那是相当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