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问题

楼主(2010-09-25):
SPI 总线配置为主模式,单线制双向传输方式。使用MOSI引脚。
发送数据无问题,在接收时,我只需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就够了,但SPI总线SCK总会多出一些,看了手册里的DISABLE SPI 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仍然没解决。
我的顺序是:
               1 使能SPI接收模式
               2 等到RXNE置1
               3 DISABLE  SPI
               4 读数据

网友A:
顺序是:
//               1 使能SPI接收模式
          2 发送空闲数据
          3 等到RXNE置1
               4 读数据
//               5 DISABLE  SPI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不对吧。我只希望收一个字节的数据,SCK只要8个就要停下来,问题是它停不下来。手册的顺序是
1  ENABLE  SPI(开始接受数据)
2  等到倒数第二个RXNE
3     延时一 个SCK
4  DISABLE SPI
5     等倒数第一个RXNE
6     如有必要关掉SPI时钟

它说是大于两个字节的情况,如果我只要一个字节呢?

网友B(2010-12-07):
同样困惑中,STM32的SPI有点与众不同:发送和接收的时序不确定,受到几种外界条件的影响(SPI波特率,程序运行速度等),调试时单步和全速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哪位高手弄明白了给指点一二吧。

网友C(2012-08-25):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3-04-18):
我也遇到了,有结果没?

网友E:
spi  问题多多啊

网友D:
现在只能软件模拟来操作,郁闷!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无能为力啊   唉  小菜鸟  真的很悲催

网友F:
楼主  继续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问题

网友G(2014-09-22):
首先,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话就不用管多发的clk
其次,在只接收模式下,spi时钟就不会停,你看到的多发的clk按照手册是正常的也是符合预期的,只不过不符合你的要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