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减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小弟新手,制作一标准减法电路,用op07,2,3脚是有电压差变化的,但是6脚输出结果为固定值不变,求教!

网友A:
2,3脚应该相等才对,虚短

楼主:
嗯,2,3脚确实虚短,我的意思是在进入op07之前的电压,就是图中的U1和U2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B:
你的是什么运放,
双运放的输出脚一般是1、7.
1、2、3脚为一组,5、6、7为一组。8脚VCC,4脚-vcc。
另外你电路中的r4、r5大可不要
会不会你的电路错了。

网友C:
“但是6脚输出结果为固定值不变”
“固定值”是多少?

R4R5,根本没有必要。这两个电阻阻值稍大,运放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D:
op07,2,3脚是有电压差变化的

应该是不变的。请说明当时的情况(条件)

楼主:
嗯,我用的是op07,电路图应该不会错,因为我用另外一个传感器测试时是好用的。是我叙述的不清楚。U3是固定值,约0.04V,U2是一个变化值,所以我说U3-U2是变化的。U2在变化范围内变动时,6脚的输出均不变动,约为4V多点。我希望实现的是输出的电压随U2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7楼:
OP-07电源正负5V,输出4V多,那是已经正向饱和了。

网友E:
看来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了。

楼主:
嗯,那个传感器是有点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后面的运放电路呢,我想不明白

网友F:
lz计算一下你电路的放大倍数,看看输出是不是已经是电源提供不了了。

网友G:
RI=R2,R3=Rf,还有放大倍数不能太高。

网友C:
10楼:
运放电路没有问题,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看看我8楼回复。

网友:
看一下马老师在8楼的回复,那才是问题的本质

网友B:
1、检查一下你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是否太大了。
2、检查下rf两端有无虚焊,运放各脚有无虚焊。

网友H:
8楼:
OP-07电源正负5V,输出4V多,那是已经正向饱和了。

如果正向饱和了会出现什么情况。高于电源多少算是饱和啊

网友I:
要看芯片输出地幅值最大是多少。

网友J(2013-05-23):
我今天做的这样的减法电路,也出现了同样问题,饱和了,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