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精度小信号放大方案

楼主(2010-09-25):
各位大侠,
   本人需要将VP1,VP2两个4V左右的信号先进行做差,然后进行放大到10倍。要求对VP1,VP2的差值能辨认到5mV以内,请高手指点方案。
    精度要求高,比如4.210V和4.215V的电压进行做差就只有5mV,然后放大10倍后就是50mV。

楼主:
自己顶下,期待指教中。现在是一头雾水,公司生产需要,有点急。具体选型,注意事项,大概框架电路。谢谢!!!!

网友A:
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B:
各位大侠,
   本人需要将VP1,VP2两个4V左右的信号先进行做差,然后进行放大到10倍。要求对VP1,VP2的差值能辨认到5mV以内,请高手指点方案。
    精度要求高,比如4.210V和4.215V的电压进行做差就只有5mV,然后放大1 ...
引用 楼主:

分辨率才5mV...用运放做基本没什么问题.精度多少而已

网友C:
这个要求并不算很高。
用一片仪表放大器即可实现。

网友D:
我遇到情况和你差不多,选用了ina122,电路还没试
输出差分信号 0-20mv,放大一百倍

网友E:
自己顶下,期待指教中。现在是一头雾水,公司生产需要,有点急。具体选型,注意事项,大概框架电路。谢谢!!!!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替大侠说几句。
大侠们不是上帝,也不是你的老师,没有义务把选型、注意事项、框图都手把手教给你。即使教给你,是不是焊接也要帮你啊。
这里是论坛,有问题可以讨论,即使水品低也没关系,首先你要思考,要有想法,出现问题再向别人请教。

给你个提示:仪用运放,差分放大电路。其他的自己google之。

楼主:
经查资料,我用OP07对4V左右的信号和0.5V左右的信号进行减法,然后用AD521和4V信号做差进行放大。现在的困难是如何找到一个文波只有2mV或者3mV的4V基准电源。  谢谢各位大侠!欢迎拍砖!

网友C:
10楼:
4V基准源,可以使用TL431,两支电阻分压。不过这两支电阻的温度系数要很小或完全一致。

网友F:
仅要求两个电压信号的差,数毫伏信号不算小,如果后级为有MCU控制的ADC,对频响要求不高的话,选普通的低零漂运放做个减(加)法电路并放大就可以了,MCU可以矫正零点(而且这个工作是基本无法避免的)。如果对频响有要求可选择的运放就少很多。
  频响要求不高:Ti的 OP07CD 就可以了,零漂 0.15mV / 温漂 0.5uV/C,块把钱的价钱也便宜;要求高点OPA277UA,零漂 0.02mV / 温漂 0.1uV/C,这价钱就不敢恭维了。
  频响有要求:Ti的OPA37GP,零漂 0.1mV / 温漂 0.4uV/C / 带宽 60MHz。
  另外说一句,差压部分不需要4V基准。如果运放供电为双电源,在保证双电源稳定情况下,仅ADC需要基准;如果单电源供电,则因为后面ADC原因,运放部分需要一个稳定的基准。

楼主:
强烈感谢11楼和12楼的兄弟!
我是做芯片测试的,由于测试仪器达不到要求的精度所以外加运放来解决这个生产问题,公司要求国庆前把这个问题务必搞定,以前没接触过,现在也是到处查资料!
芯片两输出端的电压信号测试,我用OP07对此两端做第一级差,得到一个4V多的电压。然后用这个电压在AD521上与4V的高精度低纹波电压做差,这样得到一个可以放大10倍的小电压,AD521放大后用测试仪量测,这样才能达到精度。
我用测试仪测试出来的值漂动大概有15mV,现在争取用外围电路讲漂动降在5mV以内!

网友F:
对成本不敏感就用自稳零运放做吧,TLC4502ID,几个微伏的零漂。
不过看你的描述,电源或地漂动的可能性更大,运放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