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执行加一后变量未改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5):
我芯片用的是LPC2138,编译器用的ADS1.2,套用的周立功程序模板
程序中,sd_address是设置的一个全局UINT 32位的变量,仿真的时候程序执行到sd_address=sd_address+1; 这一句的,但是这一句过后sd_address这个变量还是为0,我然后又设置了一个地址变量去看sd_address的地址,固然分配的地址是0。
请问是不是编译的时候根本就没未sd_address这个变量分配地址?虽然看到是地址变量P是0,但我觉得这个P这个变量的默认值一样

这个是程序中的那一部分:
sd_address=0;
//p=&sd_address;
if(sd_address<32000)
{
  sd_address=sd_address+1;
}
else
{
  sd_address=16000;
}

网友A:
可能跟优化相关

楼主:
确实是优化问题,在ARM Comoiler的Debug/opt选项卡中,将优化级别设置Optimization Level设置为Minimum就可以了,之前设置的Most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