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 AD781

楼主(2010-09-25):
各位前辈,最近想做个采样保持放大电路。选了AD781集成芯片。
我看了AD781与AD783的技术文档,里面的采样控制端口是S/H,但我搞不懂是如何使用的?

先谈谈我的理解,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2脚输入的模拟信号设为-10v~10v。7脚是采样保持控制端,(不确定7脚是高电平采样,还是低电平采样)假设7脚低电平采样。当7脚低电平时,AD781采集到2脚输入的某些连续的电平值,当7脚变成高电平的瞬间把该瞬间采样的电平值保存并从8脚输出。不确定是8脚输出保持的电平值后,7脚立刻 变成低电平还是等着外部控制信号让7脚变成低电平。
不知道对否?

网友A:
7脚电平是不会自动变的,它的作用是在需要采样的时候给它一个低电平,采样保持开始,输出的电平为当时时刻的电平,不受外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