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set()

楼主(2010-09-25):
.....
Reset();
PORTB=0XFF;
......
请问后面的那条指令还能执行吗?
基础不扎实,请大侠指点!

网友A:
Reset();
你首先需要知道这个函数是从哪里来的?是编译器的库函数还是用户自己写的应用函数?

不管是哪个函数,都需要弄明白它的作用是什么,只有知道了它的作用后,才知道后面的指令能否执行。

网友B:
有一些型号有RESET 指令,但执行RESET 指令之后,单片机复位,PC指针及所有特殊寄存器都回到 复位状态,所以你后面的指令是难以继续执行的。

楼主:
2# yewuyi 我头文件里看了这个函数定义是这样:#define Reset()  {_asm reset _endasm}

网友B:
那你的芯片就是支持RESET指令的。一般18系列以上的都有这条指令,这个指令执行执行后器件复位,后面的指令是不会自动执行下去的。

楼主:
5# XIEYUANBIN 哦,十分感谢,我用的就18F系列的,呵呵

网友C(2011-02-14):
#define Reset()  {_asm reset _endasm}中的Reset()可以直接用么?

网友A:
#define Reset()  {_asm reset _endasm}中的Reset()可以直接用么?
引用 网友C:

可以。
当成一个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C:
哈,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