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和stc89c51的区别

楼主(2010-09-25):
我的stc89c52可以烧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之前买的一片at89c51烧不进去

网友A:
AT89C51不支持ISP编程,需要使用通用编程器进行编程,现在老款的二手通用编程器几十块就可以买一台。

网友B:
呵呵 试下华邦的W78E052D这个可以ISP编程,还有一种像U盘一样的脱机工具.

网友C:
我的stc89c52可以烧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之前买的一片at89c51烧不进去
引用 楼主:

用什么烧?若是编程器也不行的话可能是芯片坏了,但当时有提示的吧。

楼主:
知道了,反正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