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供电升压问题

楼主(2010-09-25):
现在开发一款新产品,4节电池供电,用到了DC逆变,单片机,门电路等IC,现在的问题是在DC升压的过程中供电电压被拉的很厉害,以至于门电路以及MCU低于工作电压,程序有时候会跑飞,门电路停止工作。现在考虑MCU,数字电路部分用buck-boost电路供电,已实现电压不拉低时正常供电,电压被拉低的时候对MCU部分进行升压,保证电路的稳定工作,要求输入1.5-6V  输出能稳定到5-6V,电流200MA以上,由于空间紧张,算上磁珠,输出输入部分的钽电容,IC就只能使用sot-5 ,sot-6,这样类型的封装,本人电源新手,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合适的IC,请大家不吝赐教,推荐一款IC,最好带线路。。。

网友A:
输出功率太大了吧,电池放电量是有限度的,估计电池这个时候估计也在发热吧。

网友B:
LS说的对,不建议这样用。

4节电池供电还能拉到1.5V的话,电池都该爆炸了。

网友C:
5V200mA功率不算大啊,这都能拉低电压,说明电路有错,实际电流已经远远大于200mA了,或者电池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看LZ的说法,应该还有其他的负载。

网友D:
电池快用完的时候,内阻猛涨,很难提供大电流了。
一测电压没问题,上来就是不行,是内阻的缘故。

网友E:
TPS63001.pdf (761.1 KB) 看下这个资料TPS63002 ,不过输入电压只有到5.5V,如果你**要用4节电池,可以2串2并。

楼主:
输出功率太大了吧,电池放电量是有限度的,估计电池这个时候估计也在发热吧。
引用 网友A:

嗯,其实是这样,怪我没说明白,产品是闪光灯,上电的时候有个对大电容充电的过程,充电的时候实测整机输入到3A多点了,这个时候电压就拉到4V不到了,而我使用3A的电源进行调试的时候最低拉到1.8V左右了,这个时候程序就很容易跑飞,门电路已经不正常了,电池电压被拉低基本上就是充电过程中DC逆变那里消耗大,充电的时间持续时间不长,10多秒的样子,这样的产品只能用4节电池供电,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而在充电过程中要保证控制部分电路正常工作的话我想到的暂时就只有用升压形稳压器,而控制部分功耗不高,满载大概也就200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怪我没说清楚,现在开发的产品是闪光灯,我说的200MA只是供给控制电路部分使用,给大电容充电的时候是使用的推挽升压电路,而DC逆变部分工作时电流到3A多点了,拉低主要是逆变部分的消耗功率大,电压拉低同时还存在另一个问题,DC逆变部分我用的UCC3808-2,电压过低的话mos管驱动不良,很容易过热烧片,所以我升压稳压的目的只是供给MCU,UCC3808-2,门电路。

网友C:
要么限制充电电流,要么电源功率必需满足,二者必选一。

楼主:
自己总结下,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其实是我想复杂了,用一块最简单的启动电压低于1.5v的boost稳压芯片就行了,过压的话直通,欠压自己升起来,一个sot23-5的boost,一个磁珠,一个肖特基,2个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