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升电开关管驱动脉冲的频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9-25):
200uH的电感是市场上买的现成的,以前配合MC34063很好用,MC34063是用的100K,脉宽稳压,俺这个由单片机输出的T2_ClkOut是否也应该为100KHz较为合适呢?

楼主:
自己测试时,发现频率高后和频率低后驱动三极管发烫,想请教一下大家理论上应该如何计算出这个脉冲的最佳驱动信号频率。

网友A:
此电路设计不够完善。
那支PNP管关断时,8050基极对地电阻非常大,所以存储时间比较长。
不知道19V输出电流需要多大。
也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若是单片机具有强上下拉的输出I/O口线,估计不必用那支PNP管作一级驱动,直接用单片机I/O口线输出已经够了。
驱动管是指PNP管吧?该管应该不会发热的。

楼主:
此电路设计不够完善。
那支PNP管关断时,8050基极对地电阻非常大,所以存储时间比较长。
不知道19V输出电流需要多大。
也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若是单片机具有强上下拉的输出I/O口线,估计不必用那支PNP管作一 ...
引用 网友A:

19V输出电流在20mA以内,用的是89C52单片机的T2输出,时钟分频,50%占空比。不用PNP的前级驱动管上电或复位态可能会使用NPN的开发管损坏。maychang能否指导如何改改才可靠和完善,反正做试验,跟高人学学模拟技术。

楼主:
能否用AT89C52输出的振荡通过电容直接接开关管的基极来实现呢?前面在3楼的发贴没说明白,是开关管NPN型的在低频或高频时会发烫。我的理解是频率与电感不匹配时,电感内阻小,导致开关管的开态电流太大,功耗大增。

网友B:
前面一级8550纯粹是多余,三极管直接用IO足够了,如果后面用MOS管可能要驱动

这个是好像是MCHP的ICD2里面的VPP产生电路
需要反馈会DC2DC后的电压,给到MCU的ADC采样
MCU内部做的是一个PID控制器,来动态调整PWM的占空比

网友A:
6楼:
89C52口线是弱上拉,是否能够驱动8050要看需要8050输出多大电流。若是ATmega8之类,口线输出能力大得多,肯定可以驱动8050。
89C52输出高电平时,电流不过数mA(由上拉电阻决定),假设2.5mA,8050电流放大倍数假设60,那么8050集电极电流最大150mA。若开关电路需要8050输出更大电流,则必须另加一级驱动。
89C52里面没有PWM输出吧?
200uH电感,5V供电电压,电流从零开始上升到150mA,不过6us。如果PWM频率低到20kHz,那么电感中电流产生的直流压降已经达到电源电压的绝大部分,电感储能并不会增加多少。此时估计电感也要发热。

楼主:
89C52是没有PWM,利用的定时器T2的ClkOut功能,DC-DC升压到18-20V后,用运放比例系数稳压输出12V,输出电流最大10mA ,实测5V消耗电流为90mA

网友C:
先不论你的电路合理性,要确定工作频率,你可以用电感的感量自己套公式算出来。

网友D:
单片机几V供电?
若是3.3V的,难道楼主的IO比较特别,有OC输出?
不然一直通过内部钳位二极管倒灌,至少30uA, 两管的放大系数都算100,那么IO为高时,8050也有300mA的电流。

网友A:
9楼:
输出需要20V10mA,那么5V输入需要50mA(效率0.8)。但50mA是平均值,假定占空比0.5,峰值是200mA。
200uH电感,5V电压,电流从零上升到200mA需8us,因占空比0.5,开关周期是16us,即频率为62.5kHz。
峰值电流200mA,8050电流放大倍数假定100,至少需要2mA驱动电流,而且应该放一些余量。所以单片机口线上拉电阻至多1k多一点。
电感的直流电阻,不应该超过1~2欧姆。

网友D:
11楼说错了,由于是负逻辑, GPIO输出高电平时,开关要关。

好了,GPIO高电平,推动管基极电流=(5-3.3-1.4)/10K=30uA,集电级最大电流=(5-0.7)/10=430uA

只要放大系数大于14.33,推动管就饱合,开关管工作在线性状态,故而发热

网友D:
管子发射结接个适当的电阻,开关管的基极电阻改到几百欧,就会好

网友A:
13楼:
楼主已经说了使用89C52。89C52是5V供电。所以3.3V供电情况不必考虑。
我倒是替楼主担心:单片机和此Boost电路若是同一电源供电,该电路可能对单片机有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各抒已见,maychang分析得很专业。如果输出20V/10mA,用200uH电感,理论上取62.5K较为合理。

楼主:
11楼说错了,由于是负逻辑, GPIO输出高电平时,开关要关。

好了,GPIO高电平,推动管基极电流=(5-3.3-1.4)/10K=30uA,集电级最大电流=(5-0.7)/10=430uA

只要放大系数大于14.33,推动管就饱合,开关管工作在线性状 ...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复位态为高电平5V,图中的电阻的确是太大了。实际电路中用的是1K,线性态或开关频率不对,都会对开发三极管造成过电流,发热现象严重。

网友D:
没玩过这种单片机 :L

楼主:
13楼:
楼主已经说了使用89C52。89C52是5V供电。所以3.3V供电情况不必考虑。
我倒是替楼主担心:单片机和此Boost电路若是同一电源供电,该电路可能对单片机有干扰。 ...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升压与MCU是用同一电源供电,打算在DC变换部分与CPU空间距离上拉开,并对电源部分进行滤波。

网友D:
电感的峰值电流有200mA, 注意基础驱动能力.
由于是零电流导通,因此开通忽需加速,但关断电流比较大,如果发射结无反偏或是对地阻抗很高的话,那个关断损耗是比较大的,这个电路的损耗主要在这里。

网友A:
使用51系列单片机还有一个问题。
51系列单片机上电复位后各引脚都是高电平,而复位和初始化时间相当长,若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8050,在此期间内8050管子将持续通过电流,有可能损坏。

网友E:
呵呵,俺认为的原则最主要就是考虑效率。

这个频率选择多少,首要计算效率是多少。

楼主:
呵呵,电源的效率学问深得很,先搞个加速电容与R6并联并放置一下泄放二极管接到开关管Q2的b和e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