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一个仿真软件可以完成上述工作?元器件这么多自然属性(精度、温漂、离散、老化、寄生参数)请问哪个仿真软件可以对每个元件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

楼主:
仿真软件不等于建模,仿真器本身就是个计算器,根据电路图,使用已有的器件模型生成网表计算结果而已 21IC经常有人说仿真结果和电路对不上,而且宁愿相信手工计算也不信仿真,这也是对器件模型的误解 提到的那么多个参数,一般是在不同的仿真软件使用不同的模型进行仿真,蒙特卡洛,温度扫描,worst-case,热辐射,电磁场,可靠性等等,在IC企业一般会有人专门做建模这事,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模型的精度还会不断提高
大家在学习硬件的过程中用到过电路仿真的软件吗,经常用仿真的软件吗。请高手指点我一下,学习硬件电路需不需要仿真的软件,那玩意能相信吗 大家在说下自己在用什么 硬件电路仿真的软件 那个软件 你人为 ... 842888299 发表于 2010-9-25 21:54

网友A(2010-09-26):
Multisim ,目前版本不清楚,以前版本是理想的对电路进行仿真,不考虑实际情况的
proteus,只用来仿真过数字电路,其它没有尝试过
PSPICE,目前经常用的软件,仿真参数很多,设置比较繁琐,但比较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比较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ORCAD内部带了……

楼主:
还是   19楼   了解我的意思     修改了 我的 问题
             19楼:楼主最好改成问:工程师们工作的过程有谁用仿真
              大家好好想想自己的电脑里的仿真软件多久没动过,别误导后生们
这不是误导,这是解疑。好让我们打消用仿真的念头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确实呢...电脑里面装有仿真软件,动过的时候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对它们也不熟,高手们常用么?需要去熟悉下么?

原理图画图软件用protel,没有仿真;
PCB画图软件用protel,没有仿真;
电路仿真软件装有multisim,几乎没有使用;
单片机仿真软件装有proteus,几乎没有使用。

网友D:
Multisim必须的

网友E:
模拟电路:multisim还不错,Tina也可以。

楼主:
分都给完了   各有分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