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去抖

楼主(2010-09-25):
网上搜了下硬件去抖
RS触发器,RC滤波,还有并一个二极管的
但是下图电容放电的时间怎样求了,是不是按键还要串个电阻
还有并一个二极管怎样理解了?

网友A:
RC充電, 積分器, 低通濾高頻

网友B:
按照楼主位的图,放电没有电阻,瞬间完成,但是充电是要通过那个上拉电阻的,有一定的消抖作用。

不过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抖动,用软件足以。

网友C:
这真是"吃饭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