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难道是我错了?

楼主(2010-09-25):
这个东西很邪门,本来我用得很熟,从没怀疑过自己,但是连续遇到几个人都会把我的<<=改成<<,而且都是经理级的人物,我去请教他们时,都会被他们揪了这个出来的,比如我的部门老大,供应商的部门老大等等。
刚开始觉得他们这都不懂很搞笑,现在三人成虎了,我得问问是不是我错了,晕。

比如SPI的程序:
for(i=0;i<8;i++)
{
  if (sendData & 0x80)
  {
     .
     .
     .
  }

  sendData <<= 1;
}

你改了以后一般编译器都会报语句没作用的警告的啊,他们都没编译过么?奇怪?

网友A:
秀才遇到兵。。。
领导管事管这么细致 不怕累死啊

网友B:
你们的部门老大, 供应商的部门老大???

网友C:
他们有点2

网友D:
;P有意思。。

网友E:
最怕碰到这样的领导……:lol

网友F:
你直接问你们的老大不就得了?!

既然是你们的老大,你向他请教一下问题也没什么丢人的,如果是你老大错了,你帮你们老大改正了错误,你老大也不至于憎恨报复你把!?

技术问题在于讨论,你们的代码都可以在自己公司和供应商公司里面互相共享,一般山寨企业还是做不到的,能做到经理级别还不至于如此没肚量到要憎恨你把?!

技术工作首先重要的是企业内部的沟通交流,只有在企业内部没有沟通交流的途径的时候才会优先选择NET,呵呵,你们共享文化还是做的不错的,可以首先尝试和你们经理加强沟通后再说。

网友C:
小肚**肠的领导多的去了,尤其是某些国企性质的所谓的大公司。
那些个领导,简直是“啊呸!!”

网友G:
有一本书叫《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徐宝文翻译成中文版《C程序设计语言》,介绍给你的同事。

网友H:
12楼正解

网友I:
听12楼说的。也许部门老大想着以后维护方便些。大家都看得懂。是从管理的角度对待这问题

楼主:
呵呵,实在是觉得好奇,怎么这么多人都这么想的。
因为我的东西老没跑起来,就到处去请教人,然后他们都一致地说,发你代码我看看,等待之后,通篇就发现把这个<<亮了个红色,你按照红色的地方改了试试看......恨不得想撞墙去。
我的部门老大就这个问题还跟他解释了不下5分钟,还举了+=的例子给他,想了几秒钟,冒出一句,既然都已经左移了,干嘛还要用=?:victory:

网友J:
碰到这种情况,你就先修改,修改完了,所有的现象都没有变,结论给大家。
然后大家再继续想其他原因。

如果是SPI,你可能时钟变(有时是高但有时是低)之后,留给数据的时间不够。

网友K:
AVR 单片机单拍指令,时钟比较快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数据的建立时间不够的情况。
可以加入 nop 等一两个节拍

网友L:
你如果没有任何意见的接受了,你就是当官的料
不过看来你不是

网友M:
尘世戏剧啊,做事你也得要做得老板看的懂啊!!!:lol

网友N:
这么麻烦,你不会给你的老大买一本谭浩强的书呀?才10多元,关键地方夹上书签,红笔注一下。

网友O:
18楼回的是另一个角度哦!
程序员关注是是能不能实现功能,可领导应该看得多一些。。。

网友P:
a<<=1不如a = a << 1显眼,少写个等号容易忽略

网友Q:
好像跑题了。
应该是你的问题在哪里,解决没有?
不要抓着辫子不放,该放手时就放手!
有些时候指出别人的问题不一定是好事,关键是你明白问题怎么解决。其次是,帮助愿意接受你帮助的人!